求教linux做硬盘录像机部分功能+1莫元+泡泡云服务器

楼主(2014-03-16):
用RT5350跑openwrt做IP摄像头的h.264读取并转存,如果需要也要把存储的视频文件生成视频流发送,或者读取视频文件抓图,请问这样难度多大,转存最多能做几路呢。
手上莫元不多,如果能解决我的问题,奉上泡泡云一台,就是29元的那个,全新没用的,供给大侠折腾吧,勉表心意   。

网友A:
编码工作是 RT5350 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编码工作是 RT5350 做?

网络过来的是h.264视频流,不用编码了吧? 加个壳存储就行了吧?

网友A:
USB 做存储接口?还是网口中转?视频流需要处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USB 做存储接口?还是网口中转?视频流需要处理吗?

正常不处理,接受或转存到挂载的USB移动硬盘中,特殊情况下可能做H.264服务器将已经存储的录像作为视频源发送,或者从某个视频文件中截取几个画面。

网友:
那就要测试 USB 的性能了;至于截取画面同样需要解码,解码性能也要测试。

难度上应该是移植软件,性能就很难说了,毕竟有存储和解码。

网友:
1. 转存路数与硬件内存大小、视频的码率有关

网友:
2. 网络视频分发,一般用rtsp吧,移植一个server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