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RF51822蓝牙通信问题

楼主(2014-03-16):
如图所示,在使用51822的蓝牙的时候,采用ble_app_hrs例子
static void gap_params_init(void)
{
    uint32_t                err_code;
    ble_gap_conn_params_t   gap_conn_params;
    ble_gap_conn_sec_mode_t sec_mode;

    BLE_GAP_CONN_SEC_MODE_SET_OPEN(&sec_mode);

    err_code = sd_ble_gap_device_name_set(&sec_mode, (const uint8_t *)DEVICE_NAME, strlen(DEVICE_NAME));
    APP_ERROR_CHECK(err_code);

整个程序停在err_code这部,芯片一直获取不到DEVICE_NAME,请问谁碰到过这个问题,试验了开发板的几个片子都这样,采用的是官方的开发板。

网友:
之前因为晶振问题,蓝牙不工作,你可以看看
static void ble_stack_init(void)
{
        // Initialize the SoftDevice handler module.
    SOFTDEVICE_HANDLER_INIT(NRF_CLOCK_LFCLKSRC_RC_250_PPM_250MS_CALIBRATION, false);
}

晶振改成内部RC,然后试试能不能搜到。

楼主:
外部晶振的问题吗,难道是不起振

网友:
你可以试一试,因为我用的不是开发板,所以改成内部晶振之后就可以烧写DEMO程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