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DM-KL25Z使用4KB SRAM之后出现的提示(已解决)

楼主(2014-03-16):
KL25Z128xxx SRAM有16KB,前面4KB和后面的12KB地址不是连续的,当前的MDK环境下需要修改分散加载文件才能支持4KB使用。当我修改完成后,编译出现以下提示(红色部分)
程序可以正常运行,但是总感觉什么地方有问题。。。

Build target 'MKL25Z128xxx4'
compiling app_es201.c...
linking...
.\Project_Settings\Linker_Files\ProcessorExpert.scf(49): warning: L6314W: No section matches pattern *.o(RESET).
Program Size: Code=30144 RO-data=1204 RW-data=52 ZI-data=11556
".\UV4Build\MQX_freedom.axf" - 0 Errors, 1 Warning(s).
Load "F:\\飞思卡尔\\work\\SVN\\UV4Build\\MQX_freedom.axf"
No Algorithm found for: 1FFFF000H - 1FFFF00BH
Partial Erase Done (areas with no algorithms skipped!)
No Algorithm found for: 1FFFF000H - 1FFFF00BH
Partial Programming Done (areas with no algorithms skipped!)
Partial Verify OK (areas with no algorithms skipped!)
Application running ...

网友:
提示是编程算法没有覆盖到1FFFF000H,但实际的编程算法可能对于1FFFF000H以后都有效,因此虽然出现警告,但仍然能正常运行。

网友:
首先KL25Z上的SRAM地址上是连续的,只是在物理上分为了SRAM_L(4KB)和SRAM_U(12KB)两个块,如果把它们看做一个完整的块的话,可能会出现跨界的现象,例如一个32位变量,前16位在SRAM_L,后16位在SRAM_U,所以一般在链接时把它们分开加载。
看load信息,应该是缺少1FFFF000H - 1FFFF00BH的编程算法,但是我认为SRAM的加载是不需要编程算法的,这个一般是编程flash时才用到,如果你的程序是放在flash里调试的话(MQX的应用应该也没办法放到16KB的SRAM里运行)就无需担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