雕刻机故障, 代码里只有Y轴的, 但X轴会莫明自动跑偏, 求解

楼主(2014-03-16):
%
G90
G49
M3 S8000
G0 X0 Y0 Z3
G1   Z-1 F100
G1 Y100
G0  Z3
G0 Y0.000
M05
M02
%

使用以上测试CNC代码跑,  Y从0 移动到100,       这代码里没有X移动的相关代码

机器实际上,  当Y轴移动了 约20MM左右,       X轴就已经 往右偏移动了3MM左右,  (在MACH3软件上, X轴仍显示是 0座标的)
手动操作电脑键盘的 方向键 来移动 任一轴,   不会出现跑偏现像,   只有在跑CNC代码时才会.......................

电脑换过,  系统重装过,  并口线换过,     唯一解释就是驱动板问题

不知有没有人碰到过,  这情况一般会驱动板 上什么故障率大点,        个人感觉是 光耦有损坏 导致的...

网友:
不开主轴试试

网友A:
有时是变频器主轴干扰,把电脑电源插头 与 变频器电源 分开插不同的插座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时是变频器主轴干扰,把电脑电源插头 与 变频器电源 分开插不同的插座上 ...

头疼,

有时候, 怎么弄也不会跑偏,    有时一开始跑就开始偏了,     要么跑了一段时间后又会偏了.

网友:
检查下BIOS里的并口模式设置对不对,我以前好像也碰到过

网友B:
还有拔掉线控手柄看看,不行就只有驱动板光耦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有拔掉线控手柄看看,不行就只有驱动板光耦有问题

我的没有手控的,  全部要在电脑MACH3上操作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没有手控的,  全部要在电脑MACH3上操作的

反正都说主轴噪音比较大。  一般的买驱动的时候 都是买便宜的 我买的才500块的 1.5kw。 还要自个缠磁环 囧

网友:
我碰到过电机坏了的, 看上去有的时候正常有的时候不正常, 最后发现是电机坏的。

楼主:
现在还是没找出原因,  先一步步按楼上说的那些检查看看

网友:
驱动板的问题可能性最大。我以前也有过这种情况,一开主轴,X轴自己跑,,后来换成别家的板子,就不会有这种事情了

网友:
X轴动证明有驱动脉冲输入驱动器,楼主可以试试把X轴电脑连驱动器的线断开测试,一步一步排除,另外主轴的线不能和步进的线一起走的,会干扰步进驱动器错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