射频计划第二步之VCO与锁相环(上接腔体滤波器)

楼主(2014-03-16):
上次仿照S53MV做了一个2.1GHz腔体滤波器。

这次来做一个PLL,其中VCO的思路也是借鉴S53mV来的,改动了一下,因为最后我对VCO的带宽不要求那么宽,只要1G带宽就好,只用了三个Varactor。(其实这次的定频点VCO只要1个应该也是没问题的)

VCO是2G~3G(0~21V),Kv在0~5V是53.5MHz/V,PLL使用的是ADF4106(0.5~6G PLL),Ref使用的是2ppm 26MHz TCXO(PN -130dBc@1KHz),鉴相频率是26MHz,Loop filter bandwidth 500K(因为VCO相噪比较差,所以把环路带宽加大了)

下面是相噪

上面是
-83dBc/Hz @1KHz, (后来频谱打到窄带,Span=2K时,RBW=1Hz,测到PN是-89dBc/Hz)
-86dBc/Hz @10K   (后来频谱打到窄带,Span=20K时,RBW=10Hz,测到PN是-89dBc/Hz)
-99dBc/Hz @100K

性能不能说好,还有很大优化空间,板子外观也是搓搓的。。。
希望后面能调到  -100dBc/Hz @ 1KHz以下,不然就和ADF4350比起来都没啥优势了,体积还大。】
下面是板子的图

左边是ADF4106 PLL,右边是2G~3G VCO,两块板子焊在一起了

其实VCO之前整了一段时间,之前还做过一个超长延迟线的版本(20cm),不过似乎损耗大得一腿,没能振荡起来,后来也没折腾了,以后再看看

网友A:
为什么不直接用adf4350呢

网友B:
为什么不用ADF4350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不直接用adf4350呢

1.学习
2.我觉得能做的比4350的相噪要好(环路滤波器带内)
3.担心小数分频的杂散比较大
4.自己做板的话,它底部的焊盘接地不太好处理

不过4350作为经典集成IC,后面肯定要尝试一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不用ADF4350

见6楼。。。。。。

楼主:
有地方想请教一下。。。。

这几个小方块是打算后面在不同的地方焊接Varactor,以实现不同频段的VCO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有地方想请教一下。。。。

这几个小方块是打算后面在不同的地方焊接Varactor,以实现不同频段的VCO吗?

是的 做实验的 ,割割铜皮 缝缝补补又一款“新”的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的 做实验的 ,割割铜皮 缝缝补补又一款“新”的出来了

针对投版来说,确实是好方法,不浪费板子(JLC的5块板可以做成不一样的)

哈,我自己做板就没这个限制了。。射频的板子走线还算简单(与数字电路想比),除了N多地孔要一个个的过。。。。

网友:
搭1-2个VCO还行,稍微有点量就会很痛苦,调个半天,还是ADF4350好

网友(2014-09-13):
比较感兴趣

网友:
正研究这个  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