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CLC滤波参数选择

楼主(2014-03-16):
小弟设备上使用一个电位器做速度调整,目前使用开关电源(魏德米勒)的12V/4A可调电源,调节到10V使用,感觉太浪费。老外的设计。说明下:如果接地不错,屏幕速度是不跳字的,即速度稳定。
现在准备使用其他电源进行电位器供电。电位器最多4个,5K的,所以电流极小。10/1.25=8mA
目前考虑的
方案1:
开关电源的24V-10V,用LM317,毕竟消耗功率小,哪怕20mA电流发热也就是14*0.02=0.28W
方案2:
使用变压器从AC220V-AC12V,整流滤波到14.4V,再用LM317变到10V
昨天测试了一下,感觉区别不大。

各位觉得哪个方法更好?

另外我准备在10V输出的位置增加CLC滤波,进一步提高电压稳定程序,请教CLC电容和电感选择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