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的干扰问题

楼主(2014-03-17):
本人产品用金升阳的ACDC模块,具体原理图如下,目前发现易受到接触器的影响,当接触器的控制电源与ACDC离得较近时,在接触器吸合或断开的瞬间,ACDC模块的直流输出就会产生波动,进而影响到产品的正常运行。具体干扰波形如下。红色(通道3)为ACDC的直流输出,其余两路为产品的内部信号,ACDC为整个产品提供电源,可看出,由于电源的打扰,导致了内部信号的异常。现在想请教下大家,这个问题是怎样产生的,如何能较好的解决这个问题呢,在这先谢谢大家!希望大家不吝赐教,本人感激不尽

网友A:
抛砖引玉啊:
1、先测试,接触器远近的影响,如果距离远近有明显的不同,说明肯定有辐射干扰。 但是不能排除传导干扰。
2、如果是辐射干扰,可以考虑在接触器上加灭弧装置。电路与接触器之间最好有屏蔽墙,或者直接将电路板单独全屏蔽。
3、排除辐射干扰后,如果还存在较小的干扰幅度,可以进一步再ACDC输出加LC、磁珠滤波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抛砖引玉啊:
1、先测试,接触器远近的影响,如果距离远近有明显的不同,说明肯定有辐射干扰。 但是不能排 ...

您好,谢谢指导,现在基本可以确定为传输干扰,因为经测试,与接触器的位置无关,只与接触器的线包的取电点位置有关,当取电点与产品的控制回路很近时,会有干扰,当接触器的取电点与产品的控制回路离得较远时,则无干扰。希望再予以指导,谢谢!

楼主:
引用 楼主:
您好,谢谢指导,现在基本可以确定为传输干扰,因为经测试,与接触器的位置无关,只与接触器的线包的取电 ...

目前可以这么认为,干扰是通过其220V的控制电源回路串进去的

网友:
这种问题最头疼了,试试两点吧:接触器上接RC滤波电路,ACDC输出的地方加个100-330uH的大电感(根据你设备功耗选择电感电流大小,一般3A的足够)。

网友:
确认是传导干扰的话,EMI滤波电路再加一级差模。 输出再加一磁珠。 其余的楼上已经说了。

网友:
应该庆幸不是辐射干扰。 否则更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