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农田里安装网络球机,不想用网线连接,求推荐无线中继

楼主(2014-03-17):
在农田里安装海康的网络球机,不想用网线连接,距离远,求推荐无线中继

网友:
直接用定向天线吧

网友:
Infra Ronja? optical fiber?

网友A:
你这个网络球技供电是怎么解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网络球技供电是怎么解决?

供电用太阳能应该可以搞得定吧,不一定要拉电线

网友:
如果数字机型,可以考虑以太网供电的机型。建议注意安全,否则电力和网络被切断就什么都监控不到了。
监控如果打算使用无线网络,可以考虑使用定向天线,无遮挡定向增益大。不使用中继600-1000m没啥问题。
如果是多台摄像机,每台都不太远,可以使用WDS之类的扩展能力,一般路由器都带有这种功能。
不过,路由器也是用电的,如果电线能拉过去,也就不差网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供电用太阳能应该可以搞得定吧,不一定要拉电线

这个成本会很高的吧!!!

网友:
一份钱,一份货。

网友:
网络球机 是说明东东,求科普!!!

网友:
UBNT
字数补丁

网友:
双向都加放大器,定向天线可以的。

网友:
或者直接存储到本地的内存卡吧。你只需要搞定供电了

网友:
一对无线网桥1200左右就可以搞定,但是太阳能电源价钱不便宜

网友C:
毫无疑问是wifi……如果距离远,用定向天线

网友D(2023-03-06):
引用 网友C:
毫无疑问是wifi……如果距离远,用定向天线

定向天线+wifi能传多远?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定向天线+wifi能传多远?

挖坟帖,

很老的无线AP,AR7460之类的,500mw功率, 空旷无遮挡2公里没问题

我手里还有2013-2015年做网络剩的AP板子呢,当年30多元一张,现在5元都没人要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定向天线+wifi能传多远?

世界记录记得400km

网友:
引用 网友E:
挖坟帖,

很老的无线AP,AR7460之类的,500mw功率, 空旷无遮挡2公里没问题

2公里还能剩下多少网速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世界记录记得400km

多大的发射功率?2.4G空气中衰减很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