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STM32的STM8脱机编程器。

楼主(2014-03-17):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jg1OTUxMzAw.html

这是原贴http://www.amobbs.com/thread-5564873-1-1.html

由于原贴资料分部不均,所以将资料汇总到此贴来。

Emwin的压缩包(分卷)是编程器的原代码。

Pro文件存放了电路的原理图和PCB文件。

PDF文件是SWIM协议的手册。

网友:
终于做好了?

网友A:
做好了吗?预定一个

网友:
做好了,参考一下

网友:
顶楼主!虽然不用STM

网友B:
预定一个, STM8L151K4T6,  STM8L151C6T6

网友C:
这GUI太NB了,自己写的吗

网友D:
高大上哇嘎嘎。
看来在隔壁卖那个 STM8 - ISP的家伙 MCUISP 很快就不爽了,

网友:
厉害啊,有没有SWD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高大上哇嘎嘎。
看来在隔壁卖那个 STM8 - ISP的家伙 MCUISP 很快就不爽了, ...

肥羊,你的jd199平板出给我吧,包邮的价格私信我吧

网友:
emwin效果相当不错

网友E:
LZ,还是用的STM32F103RBT6做主芯片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GUI太NB了,自己写的吗

移植的EMWIN啊。现在也可以叫STEMWIN了。

网友:
谢谢分享,很好的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E:
LZ,还是用的STM32F103RBT6做主芯片么?

不是RBT6了,是rct6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不是RBT6了,是rct6了。

看了视频,才发现原来这个就是脱机编程器啊;
不过从开源角度来看,真的很给力啊;好给力;
建议莫版给条裤子的啊,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了视频,才发现原来这个就是脱机编程器啊;
不过从开源角度来看,真的很给力啊;好给力;
建议莫版给条裤子 ...

哈哈,是应该就叫脱机编程器吧。

把想要烧录的hex或者bin文件通过u盘形式拷到设备上,然后再设备中设置一下要烧录的次数。这样如果你有生产线的话就可以拿给工人去烧录了。

如果你是用STM8给厂家做方案又不开源的,可以直接发送个烧录器给他,设置好烧录次数,一次多少钱。烧完再寄回来。多赚钱啊。哈哈。

当然也烧录器就会有管理员模式和用户烧录模式。设计时也主要考虑的这一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是应该就叫脱机编程器吧。

把想要烧录的hex或者bin文件通过u盘形式拷到设备上,然后再设备中设置 ...

哈哈,那还得做加密,要不然的话,嘿嘿,你懂的;

网友:
奇怪视频怎么看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好了吗?预定一个

只有原理图pcb和源代码。还有几个空板其它的啥也没有呀。。、

还是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哦。

网友:
好东西,赶紧把屏接口改一下,哈哈!我就是屏多!

网友:
太给力了,楼主真是伟大,谢谢。

网友:
这资料太给力了,必须顶起

楼主:
引用 网友B:
预定一个, STM8L151K4T6,  STM8L151C6T6

呵呵,我这不做的,还是自己动手吧。我只是做着玩的。

网友:
谢谢,楼主!我也下载下来,学习学习。

网友:
楼主太夸张了!竟然开源得这么彻底。我代表全国电工感谢你!呵呵

网友:
感谢楼主!正需要

网友G:
楼主Emwin的移植步骤和源码能共享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Emwin的移植步骤和源码能共享吗?

源代码都在楼主位呢。就看emwin的config文件几个.c文件就是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有原理图pcb和源代码。还有几个空板其它的啥也没有呀。。、

还是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哦。  ...

你好!不知道stm32的stm8脱机编程器pcb能不能搞一套过来吗?先谢谢

网友:
这么好的好东东是一定要顶的,楼主,顶你

网友:
请问一下2.4寸的液晶是哪里买的?想自己搞一个试试!

网友:
厉害啊!!  顶顶顶!     同问,  液晶屏资料!

网友H:
怎么感觉界面切换不是很流畅?

网友:
不错,收藏了,感谢楼主开源

网友:
mark。基于STM32的STM8脱机编程器。

楼主:
引用 网友H:
怎么感觉界面切换不是很流畅?

普通IO口控制的。速度上肯定不太如意的。

网友G:
看你程序发现触摸屏pen引脚没用中断吗?emwin不开放源码吗,用库不是很方便

网友:
挺盖的啊,收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看你程序发现触摸屏pen引脚没用中断吗?emwin不开放源码吗,用库不是很方便 ...

没有用中断。用emwin库在编译的时候方便些。

网友:
emwin,radio控件是竖排,不能横排显示,是个问题。

网友:
顶LZ,有stm32烧写的吗,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用中断。用emwin库在编译的时候方便些。

不知道有没有 屏的资料呢?能发来参考一下吗?

网友I(2014-04-28):
哥们儿,是否列表中的有些型号的单片机没有测试呀,发现stm8s105c6烧写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哥们儿,是否列表中的有些型号的单片机没有测试呀,发现stm8s105c6烧写不了

是的啊,没有测试。也没那么多的芯片让我测试啊,你可以试试将页字节改成128或者256一个一个的试试看。我测试过005它的页地址同手册上不同只有128个字节,其它的都没有去改过。

网友:
太牛逼的资料了啊,果断下载mark。

网友:
这个可以有,必须无条件支持

网友J:
引用 楼主:
是的啊,没有测试。也没那么多的芯片让我测试啊,你可以试试将页字节改成128或者256一个一个的试试看。我 ...

请教下个触摸屏的问题,我移植了你的这个例程,是可以正常显示的,但是无法触摸是什么原因呢?我在主程序里调用了ADS_Read_XY(CMD_RDX)这个函数放到主界面上可以读到正确的坐标值,但是放在GUI_TOUCH_X_MeasureX这里调用就不行啊.

网友:
楼主数码管用的什么型号,很漂亮的样子

网友:
这个太给力了,网上买这个离线烧写器也不便宜啊

网友:
能预定了吗,搞个现成的玩玩。

楼主:
引用 网友J:
请教下个触摸屏的问题,我移植了你的这个例程,是可以正常显示的,但是无法触摸是什么原因呢?我在主程序里调 ...

#define GUI_TOUCH_AD_LEFT          1895
#define GUI_TOUCH_AD_RIGHT          172
#define GUI_TOUCH_AD_TOP          1942
#define GUI_TOUCH_AD_BOTTOM  220

你看一下你有没有修改这几个值?我为了方便没有写触摸校准。

网友J:
引用 楼主:
#define GUI_TOUCH_AD_LEFT          1895
#define GUI_TOUCH_AD_RIGHT          172
#define GUI_TOUCH_AD_TOP          1942

那要怎样修改呢?我用是屏是320*240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那要怎样修改呢?我用是屏是320*240的.

left和right分别对应于X轴上最左边和最右边的AD值,
同理,top和bottom分别对应Y轴上最上面和最下面的AD值。

这AD值可以通过串口打出来,也可以通过仿真时读取出来,也可以在液晶屏中显示出来。应该知道怎么获取的吧。

网友K:
直接拿楼主的PCB文件打烊了,回来后才发现,楼主2.4寸触摸屏是44引脚的,在网上找了一下,网上的44脚定义和楼主的不一致,楼主的2.4寸屏在哪买的?

网友:
十分感谢分享,很好的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K:
直接拿楼主的PCB文件打烊了,回来后才发现,楼主2.4寸触摸屏是44引脚的,在网上找了一下,网上的44脚定义和 ...

http://www.inanbo.com/
这是他们的网站,不知道发网址算不算违规。你自己找找。

网友:
这个好,我就喜欢脱机下载器,带着升级方便,不需要带笔记本了,外地可以在网吧调试,从自己的网盘下载源码。放进脱机下载器

网友:
这个真给力,做个记号

网友K:
引用 楼主:
left和right分别对应于X轴上最左边和最右边的AD值,
同理,top和bottom分别对应Y轴上最上面和最下面的AD ...

图形可以正常显示了,就是触摸没有反应,通过屏幕打印XY触摸坐标,可以显示触摸数据正常,还没找到原因,和  spark123 这位仁兄遇到的问题差不多,不知道解决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K:
图形可以正常显示了,就是触摸没有反应,通过屏幕打印XY触摸坐标,可以显示触摸数据正常,还没找到原因 ...

就是改一下楼上那几个宏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改一下楼上那几个宏啊。。

已经改过了,而且用的屏和楼主的应该比较相近的,AD坐标变化不大,但是改后依然触摸没有反应,是不是其他地方还要设置的,与编译器设置有关吗?EMWIN在哪里调用触摸程序的,是不是配置好
#define TOUCH_X_MeasureX   GUI_TOUCH_X_MeasureX
#define TOUCH_X_MeasureY   GUI_TOUCH_X_MeasureY
这两个宏定义后,EMWIN自己就调用了?

网友K:
找到原因了,在进入主界面之前,程序检测了flash中是否有“pro”文件夹,没有的话,就弹出错误框,接着进入主界面,错误弹出框被覆盖在主界面下面,看不到,这时点击其他按键,自然没有反应。

网友:
楼主有卖的吗?

网友L:
好资料,不知道能烧STM32不

网友:
脱机的,, 应该做个手机APP,再和STVD下载工具一起用,很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K:
找到原因了,在进入主界面之前,程序检测了flash中是否有“pro”文件夹,没有的话,就弹出错误框,接着进入 ...

哦哦,这我没测试过,没注意!

楼主:
网上是有这东西卖的。我是做首玩的业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L:
好资料,不知道能烧STM32不

不可以下载STM32的。

网友M:
引用 楼主:
网上是有这东西卖的。我是做首玩的业余的。

你用什么硬件的? 还有软件都有吗?
我也想买一个和你一样的玩玩。,。。

都能烧录什么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M:
你用什么硬件的? 还有软件都有吗?
我也想买一个和你一样的玩玩。,。。

只能烧STM8系统MCU。楼主位有软件和PCB的。

网友:
强烈支持!
我好像正需要这个东西。

网友N:
请问楼主,后来有实现选项字的编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N:
请问楼主,后来有实现选项字的编程吗?

后来我就没动过了,字节编程没有去实现。主要是界面设计起来麻烦,代码中可以仿照STM8库函数中选项字节操作的几个函数就好了。

网友N:
引用 楼主:
后来我就没动过了,字节编程没有去实现。主要是界面设计起来麻烦,代码中可以仿照STM8库函数中选项字节操 ...

非常感谢。这个看明白了。也是对FLASH CR2寄存器操作,解开后就可以编程选项字了

不过我看程序,没看明白具体是怎么实现编程校验的,如何确保编程正确呢?

楼主:
引用 网友N:
非常感谢。这个看明白了。也是对FLASH CR2寄存器操作,解开后就可以编程选项字了

不过我看程序,没看明 ...

检验的话只是编程完后将第一页的数据读出来进行比较,但是没有对比较的结果进行判断。

网友:
感谢楼主提供的好资料,向楼主请教,代码上发现对FLASH的操作,但在哪个地方是对STM8 MCU SWIM的下载部分代码?

网友(2014-05-30):
引用 楼主:
检验的话只是编程完后将第一页的数据读出来进行比较,但是没有对比较的结果进行判断。 ...

请问下我用你的程序是可以正常显示跟触摸了.用的是STM8S003F3的芯片,上面显示擦除成功了,但好像程序并没有下载到芯片上,.选择HEX文件时提示下载失败,用BIN文件时,程序直接死机了,怎么按都没反应.不知大侠知道是什么原因吗?

网友(2014-08-26):
这个必须顶啊

网友:
非常非常感谢 楼主

网友:
也想学这个

网友:
标记一下,先下载看下

网友:
硬件挺奢侈啊

网友:
有人成功吗?

楼主:
当时是上班有一段空闲时间 试着做的 公司都有现成的元件 也没有考虑成本

网友:
支持楼主的开源精神

网友(2014-10-31):
大神,鉴定完毕···!

网友(2015-05-14):
看到了楼主这个帖,终于下定决定花了60大洋买了个amo的号。。。坚守多年的膜被破了,楼主还我第一次

网友:
这次回复居然已经是一年多之后了,楼主还健在吗?

网友:
太牛了!大爱楼主

网友:
吊炸天!膜拜

网友:
这是要吊炸天,GUI写的真棒

网友:
很高大上的样子,研究一下

网友(2015-09-05):
基于STM32的STM8脱机编程器, 收藏了。

网友O(2016-05-18):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521381615908
楼主这店是你的吗?
估计不是,竟然卖50RMB。

真他妈无耻!

网友:
楼主厉害呀,做好了吗?

网友:
感谢分享,收藏了,需要时学习一下

网友:
楼主厉害!向楼主学习!期待你的另一大作

网友:
牛人呀,重量级资料,多谢LZ

网友:
自己可以做看看

网友:
mark stm8 脱机编程器

网友P(2016-06-30):
楼主好,按你的资料制作,keil编译后发现找不到GUI_Init()定义

楼主:
引用 网友P:
楼主好,按你的资料制作,keil编译后发现找不到GUI_Init()定义

STEMWIN不是开源的软件,所有的GUI的函数都找不到定义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STEMWIN不是开源的软件,所有的GUI的函数都找不到定义的。

(⊙o⊙)哦。我照着资料做了一个发现液晶没有初始化,不知道会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6-11-29):
引用 网友O: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521381615908
楼主这店是你的吗?
估计不是,竟然卖50RMB。

我靠,还真没发现。。。。这怎么搞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靠,还真没发现。。。。这怎么搞

这些人也发不了财。

网友:
我要去山寨了,谢谢楼主

网友(2017-01-02):
#在这里快速回复#基于STM32的STM8脱机编程器

网友:
STM8脱机编程器  mark

网友Q:
引用 楼主:
我靠,还真没发现。。。。这怎么搞

楼主,这个适用于STM32系列单片机吗?
某宝上看STM32脱机烧写的要500+人民币。

楼主:
引用 网友Q:
楼主,这个适用于STM32系列单片机吗?
某宝上看STM32脱机烧写的要500+人民币。

不适合stm32。论坛里有swd时序资料。x宝上面支持stm8的300+。     即支持stm8又支持stm32的话500+是应该值这个钱。

网友Q:
引用 楼主:
不适合stm32。论坛里有swd时序资料。x宝上面支持stm8的300+。     即支持stm8又支持stm32的话500+是应该 ...

既然同是SWD协议,应该原理都一样。

单独做一个支持STM8的已经实现,再单独做一个支持STM32的应该难度不大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Q:
既然同是SWD协议,应该原理都一样。

单独做一个支持STM8的已经实现,再单独做一个支持STM32的应该难度不 ...

stm8是swim协议,stm32是swd协议。swim协议st是有公开文档的,swd协议可能并没有公开,网上的资料大部分是通过示波器抓出来的。

网友R(2017-11-14):
用了下楼主的源码~~~~发现有问题啊  发了进入序列之后 再发SWIM_SRST就会超时  不知道哪里不对  我是直接下载源码  只留swim通讯 其他都没动
楼主上线了  能不能帮我分析分析啊

网友R:
引用 网友R:
用了下楼主的源码~~~~发现有问题啊  发了进入序列之后 再发SWIM_SRST就会超时  不知道哪里不对  我是直接下 ...

原理图和楼主一样,SWIM接680欧上拉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R:
原理图和楼主一样,SWIM接680欧上拉电阻

程序唯一不一样的就是SWIM设置的是推挽输出,因为设置了开漏输出拉不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stm8是swim协议,stm32是swd协议。swim协议st是有公开文档的,swd协议可能并没有公开,网上的资料大部分 ...

楼主请看一下我的问题,25 26 27楼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适合stm32。论坛里有swd时序资料。x宝上面支持stm8的300+。     即支持stm8又支持stm32的话500+是应该 ...

164 165 166楼才对

网友(2018-02-26):
太强大了,谢谢分享;我是新手。很多不懂的。望多多指教

网友S(2018-04-27):
楼主,我也做了两个块板子,焊好后,插上USB能正常显示,触摸屏不能用,连接电脑上显示的是要格式化,而且也不格式化,我也试着拷程序进出,但是拷不了。

网友:
资料很好呀

楼主:
引用 网友S:
楼主,我也做了两个块板子,焊好后,插上USB能正常显示,触摸屏不能用,连接电脑上显示的是要格式化,而且 ...

格式化改成FAT格式试试,另外触摸不能用,楼上有指出,并有解决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