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做电路用TIP122驱动汽车门锁力度太小的问题

楼主(2014-03-17):
电源是12V锂电池,输出瞬间电流8A,汽车门锁是网上买的,12V,3公斤。但是用我的电路驱动,门锁的力度很小,请问有什么解决办法没有

网友A:
把R3减小一点  估计是基极电流太小  不在开关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R3减小一点  估计是基极电流太小  不在开关状态

我以前做的电路是光耦的输出引脚直接接到TIP122上的,而且光耦输出端的电阻是1K,这是新改的电路,效果都不理想,希望你能再给点其他意见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以前做的电路是光耦的输出引脚直接接到TIP122上的,而且光耦输出端的电阻是1K,这是新改的电路,效果都 ...

你的motor口的电流有多大?是推挽输出吗?  不是的话 就电流太小了

网友B:
Q1和门锁位置换一下,相应的逻辑改一下试试。

网友C:
先测试门锁直接通电看是否够力。另外这个线路驱动电流明显不够。或TIP122换MOSFET。D1接法是不是有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motor口的电流有多大?是推挽输出吗?  不是的话 就电流太小了

motor的电路是5V的,这个能推动光耦,而且后级还做了两级放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Q1和门锁位置换一下,相应的逻辑改一下试试。

能说一下这么做的道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测试门锁直接通电看是否够力。另外这个线路驱动电流明显不够。或TIP122换MOSFET。D1接法是不是有误? ...

你是说电路设计有问题,能说的细一点吗,哪里的原因使电流不够?D1是一个续流二极管,只能那样接,是保护门锁的

网友D:
锁负载换C是合理的,最好还是换NMOS

楼主:
引用 网友D:
锁负载换C是合理的,最好还是换NMOS

“锁负载换C“?我测试一下换MOS管的情况

网友D:
换到集电极,不过达林顿1V压降,如果8A,功耗太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换到集电极,不过达林顿1V压降,如果8A,功耗太大

7,8A的电流已经达到TIP122的上线了。能给我解释一下为什么换到集电极会更合理?电流回路是一样的,不胜感激!

网友:
因为你的图,达林顿B极电压上不去,而E比B低1.2V,所以CE压降很大,明显比负载接C要大

网友E:
NPN管不能这样接负载,否则负载变成了BE反馈电阻,无法进入深度饱和,像上面说的,把负载接到C极,把R3接到Q1的基极,Q2的C极直接接12V。或者把Q1换成PNP型的TIP127,和TIP122是对管,这样连Q2也可以去掉,用光偶直接驱动TIP127,输出逻辑也不用改,不过127标称也是5A的。
如果负载是瞬间大电流工作的,建议加退偶电路,用大容量电容,为负载提供瞬间的电源,否则电池容量下降时,锁可能打不开了。
最后,这么大电流,建议还是用MOS。
管子做好散热。

楼主:
引用 网友E:
NPN管不能这样接负载,否则负载变成了BE反馈电阻,无法进入深度饱和,像上面说的,把负载接到C极,把R3接到 ...

谢谢解析!我刚从网上买了MOS管,测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NPN管不能这样接负载,否则负载变成了BE反馈电阻,无法进入深度饱和,像上面说的,把负载接到C极,把R3接到 ...

我的电路上用了1000UF的电容,它能起到退藕的作用吧,用它来做瞬间电源合适吗

网友F:
把pnp的驱动管换成npn的,门锁接在上端,驱动管接地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把pnp的驱动管换成npn的,门锁接在上端,驱动管接地就行了

TIP122就是NPN的

网友F:
没注意看,把负载放在高端,npn放在低端接地

楼主:
引用 网友F:
没注意看,把负载放在高端,npn放在低端接地

谢谢指点

网友:
把负载接在12V与TIP122之间吧,

网友G:
你这个电路TIP122不能工作在饱和状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这个电路TIP122不能工作在饱和状态的。

给分析一下,谢谢

网友:
NPN,负载都是骑在管子头上的
PNP,管子骑在负载头上
哈哈哈哈,就这个要点

网友G:
假设TIP122饱和,VCE的电压0.3V,要管子导通,这个达林顿管的VBE要1.2V以上吧,那么那么B极上的电压要高过C极电压0.3+1.2V。明显是不成立的。你换个驱动结构吧。把负载接在电源和C极处。

楼主:
引用 网友G:
假设TIP122饱和,VCE的电压0.3V,要管子导通,这个达林顿管的VBE要1.2V以上吧,那么那么B极上的电压要高过C ...

了然!谢谢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