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单片机EFT的方法

楼主(2014-03-17):
EFT是单片机系统设计的一大难题, 附件文章供各位参考,欢迎补充提升

网友A:
问下小海,PIC的程序可否直接烧到HR芯片中?用哪个烧写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下小海,PIC的程序可否直接烧到HR芯片中?用哪个烧写器?

请问您用哪款芯片? HR7P和PIC区别还是很大的

网友A:
有:PIC10F200/PIC12F508/PIC16F684/16F/677请问有无直接替代的?

网友:
请问程序要不要转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PIC10F200/PIC12F508/PIC16F684/16F/677请问有无直接替代的?

您好? 您是指管脚兼容, 程序兼容么?
如果是,10pin/14pin管脚兼容是有的,但程序要稍作改动的
请参考选型参考手册 http://www.ichaier.com/list.php?catid=85

网友A(2014-05-18):
引用 楼主:
您好? 您是指管脚兼容, 程序兼容么?
如果是,10pin/14pin管脚兼容是有的,但程序要稍作改动的
请参考 ...

最近用到好多PIC芯片,想申请一个HR编程工具,怎样申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近用到好多PIC芯片,想申请一个HR编程工具,怎样申请?!

请致电400 690 5516,或者站内信告诉下你的联系方式,我们和你联系

网友:
学习了!正需要这方面的资料。特别是继电器控制电路,干扰太大了。谢谢!

网友:
学习了,非常实用

网友(2014-10-14):
去除EFT干扰(如:交直电机的干扰)
从实际应用总结以下几点:
(1)电源线正负线上串轭流电感。
(2)数字地和模拟地加高频磁珠。
(3)单片机的I/O口上串1K--10K电阻。
(4)电源进芯片前加104电容去耦,离芯片越近越好。
(5)I/O要采集有强干扰的信号,最好加光耦隔离

网友:
热复位指令是什么意思?
内部复位是什么意思?

网友:
非常实用,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2014-12-01):
版主的资料不错!!

网友(2015-11-27):
讲的很实用,收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