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上移植fatfs文件系统同时管理spi_falsh和sd卡,已经实现...

楼主(2014-03-17):
最近项目需要在spi_falsh里放一mp3文件和字库,但是往flash里面放这些文件比较麻烦,所以就想用sd卡把这些文件自动下载到falsh里面,我这里使用的flash型号是w25q128,16Mb空间。sd卡接口采用sdio来驱动。文件系统使用的是最新的fatfs 0.10版本。spi_falsh驱动使用的是野火的代码,自己又改良和添加了部分函数,以适合移植fatfs。注意:本工程硬件平台是野火的stm32开发板。完成了从sd卡复制文件到spi_flash.

下面贴上代码。
diskio.c

#include "diskio.h"                /* FatFs lower layer API */
//#include "usbdisk.h"        /* Example: USB drive control */
//#include "atadrive.h"        /* Example: ATA drive control */
//#include "sdcard.h"                /* Example: MMC/SDC contorl */
#include "spi_flash.h"
#include "sdio_sdcard.h"

/* Definitions of physical drive number for each media */
#define NORFLASH                0
#define MMC                1
#define USB                2

#define BLOCK_SIZE            512 /* Block Size in Bytes */
/*-----------------------------------------------------------------------*/
/* Inidialize a Drive                                                    */
/*-----------------------------------------------------------------------*/

DSTATUS disk_initialize (
        BYTE pdrv                                /* Physical drive nmuber (0..) */
)
{
        DSTATUS res;
        SD_Error  Stat;
        switch (pdrv)
        {
                case NORFLASH :
                        SPI_FLASH_Init();
                        res=RES_OK;
                        break;

                case MMC:
                        Stat = SD_Init();
                        if (Stat!=SD_OK )
                        {
                                res=STA_NOINIT;
                        }
                        else
                        {
                                res = RES_OK;
                        }
//                        break;
        }
        return res;
}

/*-----------------------------------------------------------------------*/
/* Get Disk Status                                                       */
/*-----------------------------------------------------------------------*/

DSTATUS disk_status (
        BYTE pdrv                /* Physical drive nmuber (0..) *///ÎïÀíÇý¶¯ºÅ
)
{

        return RES_OK;

}

/*-----------------------------------------------------------------------*/
/* Read Sector(s)                                                        */
/*-----------------------------------------------------------------------*/

DRESULT disk_read (
        BYTE pdrv,                /* Physical drive nmuber (0..) *///ÎïÀíÇý¶¯ºÅ
        BYTE *buff,                /* Data buffer to store read data *///½«Òª¶ÁÈ¡µÄÊý¾ÝµÄ»º³åÇø
        DWORD sector,        /* Sector address (LBA) *///ÉÈÇøµØÖ·
        UINT count                /* Number of sectors to read (1..128) *///½«Òª¶ÁÈ¡µÄÉÈÇøÊý
)
{

        switch (pdrv)
        {
                case NORFLASH :
                        // translate the arguments here
                        SPI_FLASH_SectorRead(buff, sector, count);
                        // translate the reslut code here
                        return RES_OK;

                case MMC:
                        if (count > 1)
                        {
                                SD_ReadMultiBlocks(buff, sector*BLOCK_SIZE, BLOCK_SIZE, count);

                                                /* Check if the Transfer is finished */
                                SD_WaitReadOperation();  //Ñ­»·²éѯdma´«ÊäÊÇ·ñ½áÊø

                                        /* Wait until end of DMA transfer */
                                while(SD_GetStatus() != SD_TRANSFER_OK);

                        }
                        else
                        {

                                SD_ReadBlock(buff, sector*BLOCK_SIZE, BLOCK_SIZE);

                                                /* Check if the Transfer is finished */
                                SD_WaitReadOperation();  //Ñ­»·²éѯdma´«ÊäÊÇ·ñ½áÊø

                                        /* Wait until end of DMA transfer */
                                while(SD_GetStatus() != SD_TRANSFER_OK);

                        }
                        return RES_OK;

        }
        return RES_PARERR;

}

/*-----------------------------------------------------------------------*/
/* Write Sector(s)                                                       */
/*-----------------------------------------------------------------------*/

#if _USE_WRITE
DRESULT disk_write (
        BYTE pdrv,                        /* Physical drive nmuber (0..) *///ÎïÀíÇý¶¯ºÅ
        const BYTE *buff,        /* Data to be written *///ҪдÈëµÄÊý¾ÝµÄÖ¸Õë
        DWORD sector,                /* Sector address (LBA) *///ҪдÈëµÄÉÈÇøµØÖ·
        UINT count                        /* Number of sectors to write (1..128) */
)
{
        switch (pdrv)
        {
                case  NORFLASH:
                        SPI_FLASH_SectorWrite(buff, sector, count);
                        return RES_OK;

                case MMC:
                        if (count > 1)
                        {
                                SD_WriteMultiBlocks((uint8_t *)buff, sector*BLOCK_SIZE, BLOCK_SIZE, count);

                                        /* Check if the Transfer is finished */
                                SD_WaitWriteOperation();           //µÈ´ýdma´«Êä½áÊø
                                while(SD_GetStatus() != SD_TRANSFER_OK); //µÈ´ýsdioµ½sd¿¨´«Êä½áÊø
                        }
                        else
                        {
                                SD_WriteBlock((uint8_t *)buff,sector*BLOCK_SIZE, BLOCK_SIZE);

                                        /* Check if the Transfer is finished */
                                                SD_WaitWriteOperation();           //µÈ´ýdma´«Êä½áÊø
                                        while(SD_GetStatus() != SD_TRANSFER_OK); //µÈ´ýsdioµ½sd¿¨´«Êä½áÊø
                        }
                        return RES_OK;

        }
        return RES_PARERR;
}
#endif

/*-----------------------------------------------------------------------*/
/* Miscellaneous Functions                                               */
/*-----------------------------------------------------------------------*/

#if _USE_IOCTL
DRESULT disk_ioctl (
        BYTE pdrv,                /* Physical drive nmuber (0..) *///ÎïÀíÇý¶¯ºÅ
        BYTE cmd,                /* Control code */
        void *buff                /* Buffer to send/receive control data */
)
{
        DRESULT sta=RES_ERROR;
        DWORD nFrom,nTo;
        int i;
        switch (pdrv)
        {
                case NORFLASH :
                        switch(cmd)
                        {
                                 case CTRL_SYNC:
                                         sta=RES_OK;
                                         break;

                                 case GET_SECTOR_COUNT:
                                         *(DWORD*)buff = 4096;
                                         sta=RES_OK;
                                        break;

                                 case GET_SECTOR_SIZE:
                                         *(WORD*)buff = 4096;
                                         sta=RES_OK;
                                         break;

                                 case GET_BLOCK_SIZE:
                                         *(DWORD*)buff = 65536;
                                                sta=RES_OK;
                                    break;

                                 case CTRL_ERASE_SECTOR:
                                         nFrom = *((DWORD*)buff);
                                         nTo = *(((DWORD*)buff)+1);
                                         for(i = nFrom;i <= nTo;i ++)
                                                        SPI_FLASH_SectorErase(i);
                                         sta=RES_OK;
                                         break;

                        }

                case MMC:
                        switch(cmd)
                        {
                                 case CTRL_SYNC:
                                         sta=RES_OK;
                                         break;

                                 case GET_SECTOR_COUNT:
//                                         *(DWORD*)buff = 4096;
                                         sta=RES_OK;
                                        break;

                                 case GET_SECTOR_SIZE:
                                         *(WORD*)buff = 512;
                                         sta=RES_OK;
                                         break;

                                 case GET_BLOCK_SIZE:
                                                sta=RES_OK;
                                    break;

                                 case CTRL_ERASE_SECTOR:
                                         sta=RES_OK;
                                         break;

                        }

        }return sta;
}
#endif

DWORD get_fattime(void)
{

        return 0;

}

文件系统配置ffconf.h
/*---------------------------------------------------------------------------/
/  FatFs - FAT file system module configuration file  R0.10a (C)ChaN, 2014
/---------------------------------------------------------------------------*/

#ifndef _FFCONF
#define _FFCONF 29000        /* Revision ID */

/*---------------------------------------------------------------------------/
/ Functions and Buffer Configurations
/---------------------------------------------------------------------------*/

#define        _FS_TINY                0        /* 0:Normal or 1:Tiny */
/* When _FS_TINY is set to 1, it reduces memory consumption _MAX_SS bytes each
/  file object. For file data transfer, FatFs uses the common sector buffer in
/  the file system object (FATFS) instead of private sector buffer eliminated
/  from the file object (FIL). */

#define _FS_READONLY        0        /* 0:Read/Write or 1:Read only */
/* Setting _FS_READONLY to 1 defines read only configuration. This removes
/  writing functions, f_write(), f_sync(), f_unlink(), f_mkdir(), f_chmod(),
/  f_rename(), f_truncate() and useless f_getfree(). */

#define _FS_MINIMIZE        0        /* 0 to 3 */
/* The _FS_MINIMIZE option defines minimization level to remove API functions.
/
/   0: All basic functions are enabled.
/   1: f_stat(), f_getfree(), f_unlink(), f_mkdir(), f_chmod(), f_utime(),
/      f_truncate() and f_rename() function are removed.
/   2: f_opendir(), f_readdir() and f_closedir() are removed in addition to 1.
/   3: f_lseek() function is removed in addition to 2. */

#define        _USE_STRFUNC        1        /* 0:Disable or 1-2:Enable */
/* To enable string functions, set _USE_STRFUNC to 1 or 2. */

#define        _USE_MKFS                1        /* 0:Disable or 1:Enable */
/* To enable f_mkfs() function, set _USE_MKFS to 1 and set _FS_READONLY to 0 */

#define        _USE_FASTSEEK        1        /* 0:Disable or 1:Enable */
/* To enable fast seek feature, set _USE_FASTSEEK to 1. */

#define _USE_LABEL                1        /* 0:Disable or 1:Enable */
/* To enable volume label functions, set _USE_LAVEL to 1 */

#define        _USE_FORWARD        0        /* 0:Disable or 1:Enable */
/* To enable f_forward() function, set _USE_FORWARD to 1 and set _FS_TINY to 1. */

/*---------------------------------------------------------------------------/
/ Locale and Namespace Configurations
/---------------------------------------------------------------------------*/

#define _CODE_PAGE        936
/* The _CODE_PAGE specifies the OEM code page to be used on the target system.
/  Incorrect setting of the code page can cause a file open failure.
/
/   932  - Japanese Shift-JIS (DBCS, OEM, Windows)
/   936  - Simplified Chinese GBK (DBCS, OEM, Windows)
/   949  - Korean (DBCS, OEM, Windows)
/   950  - Traditional Chinese Big5 (DBCS, OEM, Windows)
/   1250 - Central Europe (Windows)
/   1251 - Cyrillic (Windows)
/   1252 - Latin 1 (Windows)
/   1253 - Greek (Windows)
/   1254 - Turkish (Windows)
/   1255 - Hebrew (Windows)
/   1256 - Arabic (Windows)
/   1257 - Baltic (Windows)
/   1258 - Vietnam (OEM, Windows)
/   437  - U.S. (OEM)
/   720  - Arabic (OEM)
/   737  - Greek (OEM)
/   775  - Baltic (OEM)
/   850  - Multilingual Latin 1 (OEM)
/   858  - Multilingual Latin 1 + Euro (OEM)
/   852  - Latin 2 (OEM)
/   855  - Cyrillic (OEM)
/   866  - Russian (OEM)
/   857  - Turkish (OEM)
/   862  - Hebrew (OEM)
/   874  - Thai (OEM, Windows)
/   1    - ASCII (Valid for only non-LFN cfg.) */

#define        _USE_LFN        0                /* 0 to 3 */
#define        _MAX_LFN        255                /* Maximum LFN length to handle (12 to 255) */
/* The _USE_LFN option switches the LFN feature.
/
/   0: Disable LFN feature. _MAX_LFN and _LFN_UNICODE have no effect.
/   1: Enable LFN with static working buffer on the BSS. Always NOT thread-safe.
/   2: Enable LFN with dynamic working buffer on the STACK.
/   3: Enable LFN with dynamic working buffer on the HEAP.
/
/  When enable LFN feature, Unicode handling functions ff_convert() and ff_wtoupper()
/  function must be added to the project.
/  The LFN working buffer occupies (_MAX_LFN + 1) * 2 bytes. When use stack for the
/  working buffer, take care on stack overflow. When use heap memory for the working
/  buffer, memory management functions, ff_memalloc() and ff_memfree(), must be added
/  to the project. */

#define        _LFN_UNICODE        0        /* 0:ANSI/OEM or 1:Unicode */
/* To switch the character encoding on the FatFs API (TCHAR) to Unicode, enable LFN
/  feature and set _LFN_UNICODE to 1. This option affects behavior of string I/O
/  functions. */

#define _STRF_ENCODE        0        /* 0:ANSI/OEM, 1:UTF-16LE, 2:UTF-16BE, 3:UTF-8 */
/* When Unicode API is enabled by _LFN_UNICODE option, this option selects the character
/  encoding on the file to be read/written via string I/O functions, f_gets(), f_putc(),
/  f_puts and f_printf(). This option has no effect when Unicode API is not enabled. */

#define _FS_RPATH                2        /* 0 to 2 */
/* The _FS_RPATH option configures relative path feature.
/
/   0: Disable relative path feature and remove related functions.
/   1: Enable relative path. f_chdrive() and f_chdir() function are available.
/   2: f_getcwd() function is available in addition to 1.
/
/  Note that output of the f_readdir() fnction is affected by this option. */

/*---------------------------------------------------------------------------/
/ Drive/Volume Configurations
/---------------------------------------------------------------------------*/

#define _VOLUMES        8
/* Number of volumes (logical drives) to be used. */

#define _STR_VOLUME_ID        0        /* 0:Use only 0-9 for drive ID, 1:Use strings for drive ID */
#define _VOLUME_STRS        "RAM","NAND","CF","SD1","SD2","USB1","USB2","USB3"
/* When _STR_VOLUME_ID is set to 1, also pre-defined string can be used as drive number
/  in the path name. _VOLUME_STRS defines the drive ID strings for each logical drives.
/  Number of items must be equal to _VOLUMES. Valid characters for the drive ID strings
/  are: 0-9 and A-Z. */

#define        _MULTI_PARTITION        0        /* 0:Single partition, 1:Enable multiple partition */
/* By default(0), each logical drive number is bound to the same physical drive number
/  and only a FAT volume found on the physical drive is mounted. When it is set to 1,
/  each logical drive number is bound to arbitrary drive/partition listed in VolToPart[].
*/

#define        _MIN_SS                512
#define        _MAX_SS                4096
/* These options configure the sector size to be supported. (512, 1024, 2048 or 4096)
/  Always set both 512 for most systems, all memory card and hard disk. But a larger
/  value may be required for on-board flash memory and some type of optical media.
/  When _MIN_SS != _MAX_SS, FatFs is configured to multiple sector size and
/  GET_SECTOR_SIZE command must be implemented to the disk_ioctl() function. */

#define        _USE_ERASE        0/* 0:Disable or 1:Enable */
/* To enable sector erase feature, set _USE_ERASE to 1. Also CTRL_ERASE_SECTOR command
/  should be added to the disk_ioctl() function. */

#define _FS_NOFSINFO        0        /* 0 to 3 */
/* If you need to know correct free space on the FAT32 volume, set bit 0 of this
/  option and f_getfree() function at first time after volume mount will force
/  a full FAT scan. Bit 1 controls the last allocated cluster number as bit 0.
/
/  bit0=0: Use free cluster count in the FSINFO if available.
/  bit0=1: Do not trust free cluster count in the FSINFO.
/  bit1=0: Use last allocated cluster number in the FSINFO if available.
/  bit1=1: Do not trust last allocated cluster number in the FSINFO.
*/

/*---------------------------------------------------------------------------/
/ System Configurations
/---------------------------------------------------------------------------*/

#define _WORD_ACCESS        0        /* 0 or 1 */
/* The _WORD_ACCESS option is an only platform dependent option. It defines
/  which access method is used to the word data on the FAT volume.
/
/   0: Byte-by-byte access. Always compatible with all platforms.
/   1: Word access. Do not choose this unless under both the following conditions.
/
/  * Address misaligned memory access is always allowed for all instructions.
/  * Byte order on the memory is little-endian.
/
/  If it is the case, _WORD_ACCESS can also be set to 1 to improve performance
/  and reduce code size.
*/

#define        _FS_LOCK        0        /* 0:Disable or >=1:Enable */
/* To enable file lock control feature, set _FS_LOCK to 1 or greater.
/  The value defines how many files/sub-directories can be opened simultaneously.
/  This feature consumes _FS_LOCK * 12 bytes of bss area. */

#define _FS_REENTRANT        0                /* 0:Disable or 1:Enable */
#define _FS_TIMEOUT                1000        /* Timeout period in unit of time ticks */
#define        _SYNC_t                        HANDLE        /* O/S dependent sync object type. e.g. HANDLE, OS_EVENT*, ID and etc.. */
/*#include <windows.h>*/

/* A header file that defines sync object types on the O/S, such as windows.h,
/  ucos_ii.h and semphr.h, should be included here when enable this option.
/  The _FS_REENTRANT option switches the re-entrancy (thread safe) of the FatFs module.
/
/   0: Disable re-entrancy. _FS_TIMEOUT and _SYNC_t have no effect.
/   1: Enable re-entrancy. Also user provided synchronization handlers,
/      ff_req_grant(), ff_rel_grant(), ff_del_syncobj() and ff_cre_syncobj()
/      function must be added to the project.
*/

#endif /* _FFCONFIG */

主函数里面是从sd卡里面复制确定名字的文件,你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改写。main.c
#include "main.h"
FRESULT scan_files (char* path) ;      /* Start node to be scanned (also used as work area) */

u8 buffer[4096]={0};
int main(void)
{
        FRESULT res;

        FIL fsrc,fdst;
        FATFS fs_spi,fs_sd,*fs=&fs_spi;

        DWORD fre_clust, fre_sect, tot_sect;
        UINT br, bw;            // File R/W count

//        u8 buffer1[2048];

        USART1_Config();
//        for(a=0;a<4096;a++)
//                buffer[a]='6';
//        SPI_FLASH_Init();

        res=f_mount(&fs_spi,"0:",0);
        res=f_mount(&fs_sd,"1:",0);
        if (res != FR_OK)
        {
                printf("\r\n¹ÒÔØÎļþϵͳʧ°Ü,´íÎó´úÂë: %u",res);
                return 0;
        }

///////¸ñʽ»¯spi_flash////////////
        printf("\r\nÕýÔÚ¸ñʽ»¯´ÅÅÌ,ÇëÉÔºò...");
        res=f_mkfs("0:",1,0);
        if (res == FR_OK)
        {
                printf("\r\n¸ñʽ»¯³É¹¦...");
        }
        else
        {
                printf("\r\n¸ñʽ»¯Ê§°Ü...");
                printf("\r\n´íÎó´úÂë: %u\r\n",res);
                return 0;
        }
//////////////////////////////////////////

        res = f_getfree("0:", &fre_clust, &fs);
    if (res) printf("»ñÈ¡´ÅÅÌ¿Õ¼äʧ°Ü£¬Ê§°Ü´úÂë:%u\r\n",res);

    /* Get total sectors and free sectors */
    tot_sect = (fs->n_fatent - 2) * fs->csize;
    fre_sect = fre_clust * fs->csize;

    /* Print the free space (assuming 512 bytes/sector) */
    printf("%10lu KiB total drive space.\n%10lu KiB available.\n",
           tot_sect*4, fre_sect*4);

//////////´ò¿ªºÍ´´½¨Îļþ
        res = f_open (&fsrc, "1:1.mp3", FA_OPEN_EXISTING | FA_READ );
        if (res == FR_OK)
        {
                printf("\r\n³É¹¦´ò¿ªÎļþ1.mp3");
        }
        else
        {
                printf("\r\n´ò¿ªÎļþʧ°Ü...");
                printf("\r\n´íÎó´úÂë: %u\r\n",res);
                return 0;
        }

        res = f_open (&fdst, "0:1.mp3", FA_CREATE_ALWAYS | FA_WRITE );
        if (res == FR_OK)
        {
                printf("\r\n³É¹¦´´½¨Îļþ1.mp3");
        }
        else
        {
                printf("\r\n´´½¨Îļþʧ°Ü...");
                printf("\r\n´íÎó´úÂë: %u\r\n",res);
                return 0;
        }
///////////////////////////////////

/////////////////////////////////¸´ÖÆÎļþ
        printf("\r\nÕýÔÚ¸´ÖÆÎļþ...");
        for(;;)
        {
                res = f_read(&fsrc, buffer, 4096, &br);
                if(res||br==0)break;
                res = f_write(&fdst,buffer,br,&bw);
                if(res||bw<br)break;
                printf("*");
        }
        printf("\r\nÎļþ¸´ÖƳɹ¦...");
///////////////////////////////////////

        res = f_close(&fsrc);
        res = f_close(&fdst);

         res = f_getfree("0:", &fre_clust, &fs);
    if (res) printf("»ñÈ¡´ÅÅÌ¿Õ¼äʧ°Ü£¬Ê§°Ü´úÂë:%u\r\n",res);

    /* Get total sectors and free sectors */
    tot_sect = (fs->n_fatent - 2) * fs->csize;
    fre_sect = fre_clust * fs->csize;

    /* Print the free space (assuming 512 bytes/sector) */
    printf("%10lu KiB total drive space.\n%10lu KiB available.\n",
           tot_sect*4, fre_sect*4);

        while(1);
}

FRESULT scan_files (
    char* path        /* Start node to be scanned (also used as work area) */
)
{
    FRESULT res;
    FILINFO fno;
    DIR dir;
    int i;
    char *fn;   /* This function is assuming non-Unicode cfg. */
#if _USE_LFN
    static char lfn[_MAX_LFN + 1];   /* Buffer to store the LFN */
    fno.lfname = lfn;
    fno.lfsize = sizeof lfn;
#endif

    res = f_opendir(&dir, path);                       /* Open the directory */
    if (res == FR_OK) {
        i = strlen(path);
        for (;;) {
            res = f_readdir(&dir, &fno);                   /* Read a directory item */
            if (res != FR_OK || fno.fname[0] == 0) break;  /* Break on error or end of dir */
            if (fno.fname[0] == '.') continue;             /* Ignore dot entry */
#if _USE_LFN
            fn = *fno.lfname ? fno.lfname : fno.fname;
#else
            fn = fno.fname;
#endif
            if (fno.fattrib & AM_DIR) {                    /* It is a directory */
                sprintf(&path[i], "/%s", fn);
                res = scan_files(path);
                if (res != FR_OK) break;
                path[i] = 0;
            } else {                                       /* It is a file. */
                printf("%s/%s\n", path, fn);
            }
        }
        f_closedir(&dir);
    }

    return res;
}

楼主:
欢迎下载测试,如有bug还请告知,多谢!

网友:
有硬件的时候来测测。

网友:
这个TF卡支持大容量不?2G以上的!呵呵!

网友(2014-04-16):
顶一个,赞一下楼主;

网友:
怎么编译有这问题

网友:
已经下载,我编译没有问题,MDK的版本是4.72。

网友:
马克一下,多谢支持!

网友(2014-06-12):
正在格式化磁盘,请稍候...
格式化成功...获取磁盘空间失败,失败代码:12
         0 KiB total drive space.
         0 KiB available.
出错了,不知道什么原因,我也是用的W25Q128的Flash,MCU移植到STM32F103C8T6上面,也是用的PA4.5.6.7  IO   单独的读写扇区,测试OK

网友A:
文件读写都OK,就是获取大小不行,怎么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文件读写都OK,就是获取大小不行,怎么回事?

我这测试没有问题,我用的是vet6,看看是不是你的启动文件和头文件有问题。

网友:
下载测试一下,好东西

网友(2014-09-01):
很好的东东,学习了

网友:
我也在学习FATFS

网友(2014-12-05):
多谢楼主分享,正需要,下来试试看

网友:
一个字 就是好

网友(2015-08-07):
楼主为何我的读取文件出现FR_NO_FILESYSTEM

        res = f_mount(0,&fs);                                                 /* Mount a Logical Drive 0 */
        if (res != FR_OK)
        {
                printf("\r\n挂载文件系统失败,错误代码: %u",res);
                return;
        }
// res = f_mkfs(0,1,4096);
        res = f_getfree("/",&fre_clust,&fls);

网友(2015-09-14):
楼主厉害 下载来学习一下 自己弄的总是卡在check_fs

网友:
下载测试一下

网友:
mark一下,现在文件系统已经移植成功,准备看看如何来读取SD卡存储的数据。

网友(2015-10-19):
一直想搞fatfs学习下,一直没深入进去,现在好好学习下~

网友:
资料不错,十分感谢

网友(2016-05-31):
在SPI Flash上的fatfs速度怎么样?

网友:
收藏起来,越来越喜欢这个坛子了,好东西真好

网友(2017-07-18):
mark  stm32上移植fatfs文件系统同时管理spi_falsh和sd卡

网友(2022-06-11):
小文件复制速度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