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07 放大倍数

楼主(2014-03-17):
大家好,下面这个电路 J1 接压力传感器 VCC +5V OP07 放大多少倍?

网友A:
这样是没法回答的,最少说明下传感器输出信号的模式,大小等

网友:
怎么看怎么觉得有问题,放大倍数的被除数(R1/R2)呢? 传感器输出电阻是好多啊?

网友:
就1个R1?

网友:
OP07单电源5V能工作吗?
选用器件前最好看数据手册先。
电路的放大倍数应该是R1与传感器输出阻抗之比。

网友:
电路真有创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样是没法回答的,最少说明下传感器输出信号的模式,大小等

如果是单纯的四线传感器一般就是惠登斯电桥了。

网友:
跨阻放大器?

网友:
互阻放大器,放大倍数-20000Ω。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单纯的四线传感器一般就是惠登斯电桥了。

电桥输出不是电压信号吗?这个真心处理不了啊

网友:
信号是电流量?

网友(2014-07-07):
好像少了两个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