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G3525的输出PWM的脉宽值与输入基准电压之间的关系式是什么

楼主(2014-03-17):
SG3525的输出PWM的脉宽值与输入基准电压之间的关系式是什么,利用SG3525的输出推挽式的PWM,输入基准电压值VIN与输出PWM的脉宽之间的关系怎么计算,有没有理论上的计算公式?

网友:
PWM占空比与Rt(调死区)和Comp脚电压有关系,和Comp是线性关系,和基准电压无关系。基准电压和误差输入脚通过外置补偿形成PID调节环路影响Comp输出进而影响PWM占空比。
另外你问脉宽的话,还要考虑震荡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