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实现:连上WIFI,浏览器要打开特定网页,才可以上网

楼主(2014-03-17):
想做一个免费无线热点,连接后必须打开广告网页(纯文字内容很少,可以不输入帐号密码),才可以看其它网页和上QQ。
网上找了下,一般都需要配合认证服务器,实现起来太麻烦,而且涉及到收费之类受制于人。
有没有可能只用一个基于openwrt或者dd-wrt系统的路由器就搞定?

补充说明:人数100以上,wayos应该是比较理想的选择吧?我前面说的功能应该就是WEB认证。

网友:
金山毒霸免费wifi,可自定义启动页面,设置流量控制。

网友:
我记的Tomato DualWAN   就有这个功能的

网友:
就OpenWRT就能实现.

楼主:
刚看了下 磊科的NR236W就有WEB认证上网功能,不过价格有些高,300左右。
也有几十块钱的硬改后的路由器刷NR236固件,功能估计具备,但带负载能力不一定行,可能同时会有几十人连接。

网友:
免费无线热点,连接后必须打开广告网页

一般在最下方会有对应的技术实现和支持的公司的信息,直接联系即可。

网友:
找个带WEB认证的路由器就可以了,几10买个路由刷刷就OK

网友:
参考运营商的wifi实现,连上后,都会自动弹出浏览器要求认证的。

ps:虽然我也不懂具体实现

网友A:
一般用的是第三方web认证系统,服务是购买的,也有免费的,openwrt下有这个应用,避免广告嫌疑不讲服务商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刚看了下 磊科的NR236W就有WEB认证上网功能,不过价格有些高,300左右。
也有几十块钱的硬改后的路由器刷NR ...

几十快钱的路由器, 几十人连肯定不行, 如果测试行的话, 推荐下路由器, 买了几个路由器都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用的是第三方web认证系统,服务是购买的,也有免费的,openwrt下有这个应用,避免广告嫌疑不讲服务商了 ...

我连接数比较多,考虑可能100多用户,所以openwrt的普通路由器不太适合了。
看上了WAYOS WQR-945+ 4WAN ,800多块钱,PPPOE/WEB认证能带150个用户,不过DRAM才64M,FLASH 4M,比2,3百块钱的路由器配置还差,可能价值在于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几十快钱的路由器, 几十人连肯定不行, 如果测试行的话, 推荐下路由器, 买了几个路由器都不行 ...

考虑到人数多,我还是花多点预算上WAYOS算了

网友C:
2.4G频段,一个频道是无法支持超过100个人同时上网的,再高端的AP也不行,正常使用的话也就30多个

100多个并发用户,需要考虑多个无线AP,多个频道同时覆盖;

启用5G或许会有些帮助

网友D:
我用的TT,有网络通告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C:
2.4G频段,一个频道是无法支持超过100个人同时上网的,再高端的AP也不行,正常使用的话也就30多个

100多个 ...

看了下WAYOS的一些路由器,写着是支持150用户。
按你这么说,WIFI支持不了那么多,我外接几个AP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E:
这么多用户估得用AC+AP的方式为好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看了下WAYOS的一些路由器,写着是支持150用户。
按你这么说,WIFI支持不了那么多,我外接几个AP应该就可 ...

多个天线的路由器就可以了,MIMO,802.11n的路由器,看速度是450M的,都是占3个频点的。5G的频点更多,当然,前提是前端支持,不少老手机没有5G频段。
不过不要用个人使用的无线路由器,性能太差,100人,搞不定。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么多用户估得用AC+AP的方式为好了

都是临时用户,只是给人提供吃饭时间内上网,对速度没什么要求。
想越简单越好,一个WAYOS的路由器+几个无线AP,可行否?
几个无线AP都用相同SSID,如何均衡接入数呢?

网友E:
引用 楼主:
都是临时用户,只是给人提供吃饭时间内上网,对速度没什么要求。
想越简单越好,一个WAYOS的路由器+几个 ...

用AC+瘦AP的方式,负载均衡和无线漫游由AC去自动管理,不过这种方案便宜不了
我找过的最便宜的方案是TP的,AC用TL-AC100,加吸顶POE AP
AC好像300左右,但一个AP就要300多了,再加上POE交换机,几千块估计跑不掉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AC+瘦AP的方式,负载均衡和无线漫游由AC去自动管理,不过这种方案便宜不了
我找过的最便宜的方案是TP的 ...

我还是第一次接触AC这个概念,如果AP很少,直接接路由器的LAN口。
如果无线AP很多,为了方便统一管理,所以才有了AC这个产品?

像我这里的用途,假如我需要5个无线AP,理论上也能连接100个用户数了。安装示意图应该是以下这样子吧?成本5000以内还能接受。
带WEB认证的WAYOS 路由器=====>无线AC=====>POE交换机=====>5个无线AP

网友G:
几十块的盗版236CPU比正版的频率高

网友G:
引用 网友D:
我用的TT,有网络通告功能。

TT的网络通告我一次也没成功过

楼主:
引用 网友G:
几十块的盗版236CPU比正版的频率高

这个WAYOS价值应该在软件,不然4M FLASH 64M RAM卖近千块钱。
我的260的MW4530配置都比他高一倍

网友H:
腾达3系路由基本可以改磊科236,我就这么干的 ,就是认证页面没有搞,用起来还行

楼主:
引用 网友H:
腾达3系路由基本可以改磊科236,我就这么干的 ,就是认证页面没有搞,用起来还行 ...

NR236W固件好像只支持20个 PPPOE/WEB认证用户,如果弄个比较小的网很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F:
多个天线的路由器就可以了,MIMO,802.11n的路由器,看速度是450M的,都是占3个频点的。5G的频点更多,当 ...

3x3 mimo 最多也就是60多人,不会再多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看了下WAYOS的一些路由器,写着是支持150用户。
按你这么说,WIFI支持不了那么多,我外接几个AP应该就可 ...

支持xx用户,只是理论值

所谓的中高端AP,写支持256用户的太多了。。。但实际上谁用谁知道。。。

我们测试过3台家用AP,分别覆盖3个信道,可以顺利接入100+ 终端同时进行网络学习

家用AP的用户均衡可能会是问题,AC+瘦AP在这方面会有优势,但成本太高

国外文献有说MIMO对接入用户量有贡献,但我们实际测试影响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支持xx用户,只是理论值

所谓的中高端AP,写支持256用户的太多了。。。但实际上谁用谁知道。。。

我初步决定按照19楼朋友说的方案

维盟 WAYOS WQR-945+ 4WAN 智能QOS 管理型路由         820块
TP-LINK 无线AP控制器TL-AC100                                      300块
TP-LINK TL-SF1008P 8口百兆非网管交换机,POE交换机      300块
TL-AP300C-PoE300M吸顶式无线AP      ×  5                       370块 * 5=1850块

合计3270,加上其它杂七杂八的,5000内应该能搞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初步决定按照19楼朋友说的方案

维盟 WAYOS WQR-945+ 4WAN 智能QOS 管理型路由         820块

这方案提供100人就餐时上网,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H:
酒店还是KTV环境?

网友:
引用 网友G:
TT的网络通告我一次也没成功过

哈哈  我一次也没用过,还不知道可不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H:
酒店还是KTV环境?

都不是,就是想在一些人流动频繁的地方,提供免费WIFI,同时在WEB认证页面提供针对性的广告。
比如候车室,服务站……,是一个朋友要搞,叫我想想方案。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初步决定按照19楼朋友说的方案

维盟 WAYOS WQR-945+ 4WAN 智能QOS 管理型路由         820块

注意:你选的交换机只有4个POE口,而你的AP有5个

楼主:
引用 网友E:
注意:你选的交换机只有4个POE口,而你的AP有5个

非常感谢你给的建议,刚看了下TL-SF1008P,还真是只有4个口有POE供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都不是,就是想在一些人流动频繁的地方,提供免费WIFI,同时在WEB认证页面提供针对性的广告。
比如候车室 ...

为了以后少麻烦,最好上专业级的设备,除非你朋友有网络基础,否则凑合着使用的设备都是不靠谱的。

对了,你可以了解一下那个叫无线天的玩意儿。也许还真能用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