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的DSP有管脚分配工具吗?(F28M35)

楼主(2014-03-17):
大家好,
偶尔有些项目需要用TI的DSP,用过28335,现在的项目要用F28M35。
请问TI有给芯片分配管脚的工具吗?虽然可以手动去分配,但总是担心会出错。
现在很多厂商的DSP ARM什么的都有工具来分配管脚,以防出错。

有的话,请帮忙推荐一下。
谢谢。

网友A:
在controlSUITE里面有一个,可以看看是否可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controlSUITE里面有一个,可以看看是否可用

谢谢。
试过了一下。
碰到一个新的问题,不知道你是否用他配置过F28M35:
当我配置EPI的时候,我 只想配置AD0 - AD15, A16-A19, CS0, CS1, WR, RD and ALE.其他的脚作为GPIO或其他的功能使用。(地址默认到了A23,以及有BSEL0和 BSEL1)
所以我选了HB/HB16/GP。当我把不需要作为EPI的管脚(A20-A23,BSEL0,BSEL1)disable的时候,结果HB/HB16/GP就变成未选了。

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难道所有的EPI的管脚都必须被占用,即使用不到?

希望能指点一下。

谢谢。

网友A:
我没有用过配置28M35,我只用它配置过28069.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没有用过配置28M35,我只用它配置过28069.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