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消除开关电源的干扰

楼主(2014-03-17):
一设备控制板用12伏开关电源,工作有时出乱子,经查发现12伏电压偶尔波动很历害,后来发现电源负极对机箱壳(已接地)之间有1伏左右的波动电压,而我的板子螺丝孔位是直流地,按压板子时就会出现12伏电压波动,但我直接将控制板的电源地与机箱地直接连在一起12伏电压却不会波动,后来我将开关电源的设备地与机箱地连接起来12伏电压就不会出现波动,但直流地对机箱地还是有波动电压,请问是我的开关电源质量不好引起的吗?

现在我新做的控制板的螺丝孔位也是电源地,而且是裸露铜皮的,计划是将直流地与机箱地连接在一起,但现在的开关电源的设备地也与机箱地连接在一起了,这样的话等于开关电源的设备地与12伏电源负极连接在一起了,请问这样会有问题吗?对开关电源不是很了解,不太明白为什么会出现以上情况,是干扰吗?谢谢。

网友:
弄个隔离变压器???

网友:
这个mark一个,等大神开将

网友:
电源种类不多功率不大 还是弄变压器的吧

楼主:
只用到12伏,电流3A足够了,开关电源真的那么不好用?电脑也是用开关电源啊

网友:
直流的 负怎么会与 大地有电压差??

菜鸟,不懂,请指教。

网友:
次级负极接机壳第一次听说。一般都是初级通过Ycap接机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