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rant等大牛请进:ST L6470H步进电机驱动IC试验不成功

楼主(2014-03-17):
看到Grant大发的L6470H资料,感觉这颗料功能不错,打了块板想玩玩。
原理图见下图,程序是移植官方的例程,其实就是修改一下BUSY\FLAG等信号采用的不同GPIO而已,没做其它改动。
现象是程序执行后,电机不转,没任何反应。用逻辑分析解码SPI总线发送的命令都是正常的。
麻烦各位看看,谢谢指点。

网友(2014-05-26):
关注,好像芯片不错,

网友(2015-08-19):
楼主怎么解决的?

网友A:
没看到这个帖子,不知道还有人这么找我的。

问题解决没有?

网友:
楼主解决了么?我也是一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看到这个帖子,不知道还有人这么找我的。

问题解决没有?

大牛帮看看呢,我也是的,下载程序后一点反应也没有

网友A:
你至少也描述下你做了什么,有什么现象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至少也描述下你做了什么,有什么现象吧?

已经解决:STBY引脚没有接VDD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至少也描述下你做了什么,有什么现象吧?

在么,我使用那个自带的工具设置的补偿参数,感觉不对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看到这个帖子,不知道还有人这么找我的。

问题解决没有?

在么朋友,我在测试L6470的时候,dSPIN_Move(FWD, (uint32_t)(128000));不管1细分,还是128细分,电机都是转5圈,那么这个细分还有什么意义么?

网友A:
那你觉得细分应该是怎样一种表现形式,针对位置?

网友:
当时通过SPI级联控制了6个电机,能够正常工作,但是芯片发热太大了。放弃了这个方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你觉得细分应该是怎样一种表现形式,针对位置?

这个芯片一旦连接电机的线1A1B 2A2B过长,扭矩就会下降的厉害,因为内阻变大了,有什么好的方法避免这个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芯片一旦连接电机的线1A1B 2A2B过长,扭矩就会下降的厉害,因为内阻变大了,有什么好的方法避免这个 ...

你说的过长是多长?

网友A:
线阻是固定的,只能想办法减少线组。
我也好奇,同楼上问。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说的过长是多长?

大概几米远吧,我测量了内阻是22欧姆,好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概几米远吧,我测量了内阻是22欧姆,好大

啊?几米线就有22欧?你线太细了还是用了铁线啊,都赶上绕线电阻了……换粗铜线再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概几米远吧,我测量了内阻是22欧姆,好大

这个内阻也太大了,是不是线的质量问题?

网友(2015-10-14):
>内阻是22欧姆
L6470 MOSFET resistance should be less than this.

网友(2016-06-18):
引用 网友B:
在么朋友,我在测试L6470的时候,dSPIN_Move(FWD, (uint32_t)(128000));不管1细分,还是128细分,电机都 ...

什么步进电机发128000  转5圈?

网友D(2018-03-24):
不知楼主Grant经常来不,请教些问题?最近也在试L6470,仿照例子给的参数,设置32细分,300RPM,但是转起来,只有不到100RPM的样子;另外,Flag信号在“0”的情况下,L6470似乎还在正常运行,不知检查何处原因?用其他芯片如THB6128,A4988等驱动相同的57电机,就比较准确。试L6470,主要就看中它说的64、128细分,可以按照微步计量运行。
目前,我们想通过L6470,让步进电机从50--300RPM变化。哪位朋友能提供些设置的参数,先对这个芯片有个初步感知。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不知楼主Grant经常来不,请教些问题?最近也在试L6470,仿照例子给的参数,设置32细分,300RPM,但是转起来 ...

朋友,调试好了吗?我现在使用时MOVE指令能运行正常,但是加上RUN指令以后运行就不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朋友,调试好了吗?我现在使用时MOVE指令能运行正常,但是加上RUN指令以后运行就不对了。 ...

没有什么进展。电流设置,似乎也有问题。

网友(2019-03-20):
引用 网友A:
线阻是固定的,只能想办法减少线组。
我也好奇,同楼上问。

GRANT大神,我这边现在在软件的等待初while(dSPIN_Busy_SW()); 总是死在这里···

网友A:
dSPIN_Busy_SW()这是哪里的函数?

你去ST官网下X_Nucleo_IHM01A1的代码就好,里面都写好了驱动,只要SPI通讯没问题,基本都能干活。速度上不去改改Rsensor电阻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dSPIN_Busy_SW()这是哪里的函数?

你去ST官网下X_Nucleo_IHM01A1的代码就好,里面都写好了驱动,只要SPI通 ...

好的,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dSPIN_Busy_SW()这是哪里的函数?

你去ST官网下X_Nucleo_IHM01A1的代码就好,里面都写好了驱动,只要SPI通 ...

还得注册,在注册中···

网友:
引用 网友A:
dSPIN_Busy_SW()这是哪里的函数?

你去ST官网下X_Nucleo_IHM01A1的代码就好,里面都写好了驱动,只要SPI通 ...

大神,没有找到软件包··· 难道关键词不对···

网友F:
已经转起来了,但是现在速度还上不来·· 正在想办法把速度搞上来···

网友(2019-04-30):
引用 网友F:
已经转起来了,但是现在速度还上不来·· 正在想办法把速度搞上来···

我也是速度上不了,只能到1200step/s,但是电机支持到3000step/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