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HT11温湿度转485和4-20mA,电路板发热导致温度采集不准确

楼主(2014-03-17):
本人苦逼研究生。最近帮导师做了一个温湿度变送器。SHT11转4-20mA和RS485,一切都做好了。单测试输入和输出都没啥问题。。。。尼玛24V转12V稳压发热,运放搭的V/I电路也发热。。SHT11又是贴在电路板上的,比实际温度高10℃啊

网友:
11老型号了,而且精度还不够,上21吧!

网友A:
24V转12V你那么小的电流居然发热?运放也发热?这不对吧

网友:
传感器周围开导热槽,参见数据手册。

网友B:
板上的热传导是需要处理才行。要不影响不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24V转12V你那么小的电流居然发热?运放也发热?这不对吧

4-20mA的输出接150欧的电阻,我也搞不懂为什么发热。24V输入的电源是50mA

楼主:
引用 网友B:
板上的热传导是需要处理才行。要不影响不小

确实啊。。。

网友:
直接布板子上影响确实挺大的,硬件设计得考虑下

网友:
确实如此,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看手册时看到了这个问题,当时没在意,直接贴板子上了,结果比正常高3~4℃。好在是自己做着玩的东西,凑合用了。

网友:
尝试过在电源电路上加散热片吗?   或者通过大面积铜箔把热流引导到远离模拟电路的地方?

网友:
这种电路降压要使用DCDC   电流输出采样电阻要小点   注意布局

网友:
贴片的换直插的,SHT7X     或者拉线出来,传感器和板子分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