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译器报错是在无解了

楼主(2014-03-17):
..\Output\STM-DEMO.axf: Error: L6218E: Undefined symbol EXTI_PE5_Config (referred from main.o).
..\Output\STM-DEMO.axf: Error: L6218E: Undefined symbol LED (referred from main.o).
这个是什么问题

网友A:
已经提示你了啊?  exti_pe5_config没定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已经提示你了啊?  exti_pe5_config没定义

定义过了,头文件都声明了。。。但是还有这个问题

网友B:
编译器说你没定义 ,那就一定是没定义了...

或者说...你定义的文件, 并没有被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编译器说你没定义 ,那就一定是没定义了...

main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exti.h"
#include "led.h"
//#include "key.h"

int main(void)
{
                LED_GPIO_Config();
                LED(ON);

                EXTI_PE5_Config();

                while(1)
                {
                };
}

exti.c

#include "exti.h"
/*
*        函数名:EXIT_PE5_Config();
*/
static void NVIC_Configuration(void)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EXTI9_5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void EXIT_PE5_Config(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EXTI_InitTypeDef EXTI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E|RCC_APB2Periph_AFIO,ENABLE);
                NVIC_Configuratio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5;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D;
                GPIO_Init(GPIOE,&GPIO_InitStructure);

                        GPIO_EXTILineConfig(GPIO_PortSourceGPIOE,GPIO_PinSource5);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EXTI_Line5;
                EXTI_InitStructure.EXTI_Mode=EXTI_Mode_Interrupt;
                EXTI_InitStructure.EXTI_Trigger=EXTI_Trigger_Falling;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Cmd=ENABLE;
                EXTI_Init(&EXTI_InitStructure);
}

exti.h

#ifndef __EXTI_H
#define        __EXTI_H

#include "stm32f10x.h"
void EXTI_PE5_Config(void);

#endif /* __EXTI_H */

楼主:
引用 楼主:
定义过了,头文件都声明了。。。但是还有这个问题

main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exti.h"
#include "led.h"
//#include "key.h"

int main(void)
{
                LED_GPIO_Config();
                LED(ON);

                EXTI_PE5_Config();

                while(1)
                {
                };
}

exti.c

#include "exti.h"
/*
*        函数名:EXIT_PE5_Config();
*/
static void NVIC_Configuration(void)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EXTI9_5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void EXIT_PE5_Config(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EXTI_InitTypeDef EXTI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E|RCC_APB2Periph_AFIO,ENABLE);
                NVIC_Configuratio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5;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D;
                GPIO_Init(GPIOE,&GPIO_InitStructure);

                        GPIO_EXTILineConfig(GPIO_PortSourceGPIOE,GPIO_PinSource5);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EXTI_Line5;
                EXTI_InitStructure.EXTI_Mode=EXTI_Mode_Interrupt;
                EXTI_InitStructure.EXTI_Trigger=EXTI_Trigger_Falling;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Cmd=ENABLE;
                EXTI_Init(&EXTI_InitStructure);
}

exti.h

#ifndef __EXTI_H
#define        __EXTI_H

#include "stm32f10x.h"
void EXTI_PE5_Config(void);

#endif /* __EXTI_H */

网友B:
LZ觉得

EXIT_PE5_Config

EXTI_PE5_Config

是一个东西吗?

网友:
囧...找到问题, LZ就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LZ觉得

EXIT_PE5_Config

楼上的眼睛好厉害,这都被你看出来啦!

网友:
搞个近视镜或者老花镜试试,哈哈

网友:
眼睛果然很毒呀! 佩服佩服!!!

网友:
7楼眼睛好毒!佩服佩服

网友:
引用 网友B:
LZ觉得

EXIT_PE5_Config

牛屄啊。

网友:
不知道  帮你顶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