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张手机卡如何防止欠费,求助!

楼主(2014-03-17):
我有100张中移动手机卡分别放在一个人不能接触到的地方、只上网而不能打电话的设备上(DTU),它们每个月都会扣月租和流量费(有可能会超流量),那我怎么才能知道它什么时候欠费,让我们及时充值防止手机卡失效?

如果要一个一个查,那太费时间了,最好是主动通知。

请大家给个建议,谢谢各位!

网友:
赶紧报警,有人诈骗……

嘿~~~~

网友A:
这确实是个问题啊,很多歌发数据的终端怎么保证不欠费?

网友:
我这边是上VIP服务,一条龙服务,只要给1个账户缴费就可以了。想想1个城市的公交就知道了,1车1卡,嘿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确实是个问题啊,很多歌发数据的终端怎么保证不欠费?

亲,我有个199的板板,有意就Q我

网友:
还是楼上牛!

网友C:
这个一般走大客户程序的吧?包个年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亲,我有个199的板板,有意就Q我

我的卡量没有公交车这么多啊,用的数据流量也不是特别的多,也是普通流量套餐而已,中国移动会受理我们?

我们设想,如果某张卡快要欠费了,就发短信到另外一个号码上,但是中移动说没有这样的服务。

我想应该有很多工程会像我们这样的,数量即使不上百也会有十几、几十的呢?他们怎么解决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一般走大客户程序的吧?包个年啥的

包个年,也会有某一天突然欠费吧。。。

网友:
编程序,定期单片机控制DTU拨打1008611,然后卡会自动收到一条话费短信。
然后用单片机截获这条短信,智能判断里面的话费金额,小于多少就自动发信息或打电话到你的手机上。

网友:
这个你要问运营商,肯定有这种应用的。

网友:
现在淘宝不是有个服务叫什么永不停机?

网友D:
现在有绑定银行卡缴费业务,只要银行卡有钱就会自动扣!

网友E:
我在设备上每天2次定期发短信给运营商查询话费,短信内容解码后传给后台,并且携带了本机号码,后台分析余额内容,当低于多少钱了,自动发邮件或者短信给指定维护的人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在设备上每天2次定期发短信给运营商查询话费,短信内容解码后传给后台,并且携带了本机号码,后台分析余 ...

传给后台的过程也是用GPRS?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在设备上每天2次定期发短信给运营商查询话费,短信内容解码后传给后台,并且携带了本机号码,后台分析余 ...

好办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传给后台的过程也是用GPRS?

嗯,GPRS,CDMA网络传输便宜啊,短信要钱的啊,当然发给运营商查询短信是免费的,所以敢随便查

网友:
把每个卡的客服密码查出来。

然后用软件自动查余额

这是一种低成本方案
缺点是可能涉及到验证码识别

网友:
我在一家公司用使用过类似的移动电话服务,你可以电信查询看。
1.公司每个人的手机进入这个服务器网络,手机号另外提供以个分机号。
2.网络内各个分机每月扣一定的服务费。
3.网络内每个分机之间电话便宜很多。
4.其应该提供很多管理功能,但作为分机用户没去具体了解。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卡量没有公交车这么多啊,用的数据流量也不是特别的多,也是普通流量套餐而已,中国移动会受理我们? ...

4楼正解

网友F:
过100张移动可以做成大客户了,这个我原来公司弄过

网友:
统一付费,我们以前就是购买数据卡,然后统一从其中一个卡中扣费

网友:
建议咨询10086

网友:
貌似有永不停机业务,都办理一下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现在有绑定银行卡缴费业务,只要银行卡有钱就会自动扣!

打电话去10086问了,动感地带和神州行都不行,全球通就可以,但是全球通没有数据流量卡。。。

可能需要去营业厅去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过100张移动可以做成大客户了,这个我原来公司弄过

那些卡不是一次性买的,是需要的时候才买的,买了不用还是要扣费的。。。

网友G:
有RTC吗?写个程序每月后面几天板子自动发du短信查话费,低于你限定的值就通知服务器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有RTC吗?写个程序每月后面几天板子自动发du短信查话费,低于你限定的值就通知服务器 ...

好像没有RTC,DTU就是使用周立功的ZWG -23B

网友:
不是有统一支付吗?

网友H:
上支付宝 永不停机 话费低于10元 自动充值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上支付宝 永不停机 话费低于10元 自动充值

目前支持:
(移动)江苏,浙江,广东,广西,河北,山东,山西,吉林,辽宁,贵州,北京,天津,湖北,江西,陕西
(联通)江苏,浙江,广东,广西,河北,山东,山西,吉林,辽宁,贵州,湖北,四川
(电信)江苏,浙江,广东,广西,河北,山东,山西,吉林,辽宁,贵州,黑龙江,安徽,福建,重庆

好像可以哦。。。

明天试试!!!

网友I:
引用 楼主:
目前支持:
(移动)江苏,浙江,广东,广西,河北,山东,山西,吉林,辽宁,贵州,北京,天津,湖北,江西,陕西
(联 ...

写个软件批量查询余额就好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目前支持:
(移动)江苏,浙江,广东,广西,河北,山东,山西,吉林,辽宁,贵州,北京,天津,湖北,江西,陕西
(联 ...

哎呀,只能挂5张手机卡。。。但是还是能解决一部分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I:
写个软件批量查询余额就好了。

没有这个能力。。。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像没有RTC,DTU就是使用周立功的ZWG -23B

那可要尝试一下网络获取时间

网友J:
流量包大点,比如说你最高流量100MB,那你包200MB 这样你就能安心的自动的充值多少钱了。

网友K:
打电话过去,写个智能手机的程序?接不通就该充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打电话过去,写个智能手机的程序?接不通就该充值了

手机卡不能失效啊,打不通的时候,一切都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流量包大点,比如说你最高流量100MB,那你包200MB 这样你就能安心的自动的充值多少钱了。 ...

这样需要提高一点成本了

网友:
办理一张主卡,n张副卡。OK

网友:
移动自身就提供银行卡自动扣费服务 永不停机

网友:
找一个号码出来做付费号费,其它号码从这个号上面扣费;要查话费查这个号的费用就好了,这样可以省很多事。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些卡不是一次性买的,是需要的时候才买的,买了不用还是要扣费的。。。 ...

你去跟他谈一下,vip客户不需要一次性购买

网友:
集团客户

网友:
开启低费用提示短信,只识别这一条并带日期卡号提交后台就知道那个余额不足了;
开通自动缴费功能

网友:
开通低于10元,自动 交50 的 功能。 直接扣银行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