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虚拟机中安装vmware tool时找不到内核头文件 “”路径...

楼主(2014-03-17):
最近在学习怎样将linux(虚拟机中) 共享文件到 windows下。
大家都说 装VMware tool 就可以了。我安装的时候 出现了以下的问题。什么内核头文件找不到!
后来在这个网站到了答案!http://askubuntu.com/questions/131351/how-to-install-vmware-tools

sudo apt-get install build-essential linux-headers-$(uname -r) & then install VM-WARE-TOOLS

Go to vmware "VM" tab to install vmware tools

Plz Keep it in mind when you update Ubuntu ( & the kernel version is changed ) u need to run

vmware-config-tools.pl

every time only when kernel is changed

我也忘记了更新过ubuntu! 不过确实有效。

但是成功安装VMware Tool 之后 又碰到问题了。人家都说只要虚拟机设置共享文件夹就可以 在/mnt下面的hgfs文件夹 下共享文件到windows中。如图

可是我在linux 中 的/mnt下什么都没有,根本就没有hgfs。 于是又尝试另外一种做法:在windows下添加映射驱动器到 linux中。
悲剧的是如图所示:我根本就找不到linux中 共享的文件夹。。。

真的好折腾啊~~~~~~

楼主:
忘了贴图

楼主:
估计是虚拟机的问题!!!!!
Using 2.6.x kernel build system.
make:进入目录'/tmp/vmware-root/modules/vmxnet-only'
make -C /lib/modules/3.8.0-32-generic/build/include/.. SUBDIRS=$PWD SRCROOT=$PWD/. \
          MODULEBUILDDIR= modules
make[1]: 正在进入目录 `/usr/src/linux-headers-3.8.0-32-generic'
  CC [M]  /tmp/vmware-root/modules/vmxnet-only/vmxnet.o
/tmp/vmware-root/modules/vmxnet-only/vmxnet.c:525:4: 错误: 初始值设定项里有未知的字段‘get_rx_csum’
/tmp/vmware-root/modules/vmxnet-only/vmxnet.c:525:4: 警告: 从不兼容的指针类型初始化 [默认启用]
/tmp/vmware-root/modules/vmxnet-only/vmxnet.c:525:4: 警告: (在‘vmxnet_ethtool_ops.get_eeprom_len’的初始化附近) [默认启用]
/tmp/vmware-root/modules/vmxnet-only/vmxnet.c:526:4: 错误: 初始值设定项里有未知的字段‘set_rx_csum’
/tmp/vmware-root/modules/vmxnet-only/vmxnet.c:526:4: 警告: 从不兼容的指针类型初始化 [默认启用]
/tmp/vmware-root/modules/vmxnet-only/vmxnet.c:526:4: 警告: (在‘vmxnet_ethtool_ops.get_eeprom’的初始化附近) [默认启用]
/tmp/vmware-root/modules/vmxnet-only/vmxnet.c:527:4: 错误: 初始值设定项里有未知的字段‘get_tx_csum’
/tmp/vmware-root/modules/vmxnet-only/vmxnet.c:527:4: 警告: 从不兼容的指针类型初始化 [默认启用]
/tmp/vmware-root/modules/vmxnet-only/vmxnet.c:527:4: 警告: (在‘vmxnet_ethtool_ops.set_eeprom’的初始化附近) [默认启用]
/tmp/vmware-root/modules/vmxnet-only/vmxnet.c:528:4: 错误: 初始值设定项里有未知的字段‘set_tx_csum’
/tmp/vmware-root/modules/vmxnet-only/vmxnet.c:528:4: 警告: 从不兼容的指针类型初始化 [默认启用]
/tmp/vmware-root/modules/vmxnet-only/vmxnet.c:528:4: 警告: (在‘vmxnet_ethtool_ops.get_coalesce’的初始化附近) [默认启用]
/tmp/vmware-root/modules/vmxnet-only/vmxnet.c:529:4: 错误: 初始值设定项里有未知的字段‘get_sg’
/tmp/vmware-root/modules/vmxnet-only/vmxnet.c:529:27: 错误: ‘ethtool_op_get_sg’未声明(不在函数内)
/tmp/vmware-root/modules/vmxnet-only/vmxnet.c:530:4: 错误: 初始值设定项里有未知的字段‘set_sg’
/tmp/vmware-root/modules/vmxnet-only/vmxnet.c:530:27: 错误: ‘ethtool_op_set_sg’未声明(不在函数内)
/tmp/vmware-root/modules/vmxnet-only/vmxnet.c:532:4: 错误: 初始值设定项里有未知的字段‘get_tso’
/tmp/vmware-root/modules/vmxnet-only/vmxnet.c:532:27: 错误: ‘ethtool_op_get_tso’未声明(不在函数内)
/tmp/vmware-root/modules/vmxnet-only/vmxnet.c:533:4: 错误: 初始值设定项里有未知的字段‘set_tso’
/tmp/vmware-root/modules/vmxnet-only/vmxnet.c:533:4: 警告: 从不兼容的指针类型初始化 [默认启用]
/tmp/vmware-root/modules/vmxnet-only/vmxnet.c:533:4: 警告: (在‘vmxnet_ethtool_ops.get_pauseparam’的初始化附近) [默认启用]
/tmp/vmware-root/modules/vmxnet-only/vmxnet.c:535:4: 错误: 初始值设定项里有未知的字段‘get_ufo’
/tmp/vmware-root/modules/vmxnet-only/vmxnet.c:535:27: 错误: ‘ethtool_op_get_ufo’未声明(不在函数内)
/tmp/vmware-root/modules/vmxnet-only/vmxnet.c: 在函数‘vmxnet_probe_device’中:
/tmp/vmware-root/modules/vmxnet-only/vmxnet.c:1008:7: 错误: 初始值设定项里有未知的字段‘ndo_set_multicast_list’
/tmp/vmware-root/modules/vmxnet-only/vmxnet.c:1008:7: 警告: 从不兼容的指针类型初始化 [默认启用]
/tmp/vmware-root/modules/vmxnet-only/vmxnet.c:1008:7: 警告: (在‘vmxnet_netdev_ops.ndo_vlan_rx_add_vid’的初始化附近) [默认启用]
/tmp/vmware-root/modules/vmxnet-only/vmxnet.c: 在函数‘vmxnet_map_pkt’中:
/tmp/vmware-root/modules/vmxnet-only/vmxnet.c:2085:32: 错误: ‘pci_map_page’的第 2 个实参类型不兼容
include/asm-generic/pci-dma-compat.h:43:1: 附注: 需要类型‘struct page *’,但实参的类型为‘struct <匿名>’
/tmp/vmware-root/modules/vmxnet-only/vmxnet.c:2104:26: 错误: ‘pci_map_page’的第 2 个实参类型不兼容
include/asm-generic/pci-dma-compat.h:43:1: 附注: 需要类型‘struct page *’,但实参的类型为‘struct <匿名>’
/tmp/vmware-root/modules/vmxnet-only/vmxnet.c: 在函数‘vmxnet_rx_frags’中:
/tmp/vmware-root/modules/vmxnet-only/vmxnet.c:2599:48: 错误: 将‘struct page *’赋值给‘struct <匿名>’时类型不兼容
make[2]: *** [/tmp/vmware-root/modules/vmxnet-only/vmxnet.o] 错误 1
make[1]: *** [_module_/tmp/vmware-root/modules/vmxnet-only] 错误 2
make[1]:正在离开目录 `/usr/src/linux-headers-3.8.0-32-generic'
make: *** [vmxnet.ko] 错误 2
make:离开目录“/tmp/vmware-root/modules/vmxnet-only”

T..................................

网上的人说 是内核编译问题。虚拟机版本对新的ubuntu1 2.04LTS 版本不完全支持~~~~~~~~~~~~~~~~~~~~~~~~~~~~~~~~

楼主:
最简单的解决方法就是 安装新的VMware Workstation10.1  ,完美解决!!!
当然如果你想折腾 那么就打补丁吧!!!!!

楼主:
引用 楼主:
最简单的解决方法就是 安装新的VMware Workstation10.1  ,完美解决!!!
当然如果你想折腾 那么就打补丁 ...

不过如果你的电脑 内存不大,玩10.1的确实很吃力,我的2G 内存最低要求,结果都跑得这么累!!!!估计要换电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