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16使用TIMSK无法关闭PWM输出

楼主(2014-03-17):
求助各位高手:实在没办法了。
使用M16的OC1B输出相頻修正的PWM,工作模式9,使用OCR1A作为TOP值,64分频,但是在加电复位、初始化之后,PWM就开始输出,使用初始化过程中使用TIMSK关闭OC1A、OC1B的输出,照样会输出PWM波,请问各位高手应该是什么原因?实在没办法了,请高手指点,谢谢。IDE环境:WinAVR、 内部1M工作频率
void IntInit(void) //中断初始化
{
        TCCR0 |= _BV(CS01)|_BV(CS00);//set timer0 1/64
        TIMSK |= _BV(TOIE0);//Timer0 enable
        TCNT0 = 240; //timer0_Count init

        TCCR2 |= _BV(CS22);//set timer2 1/64
        TIMSK |= _BV(TOIE2);//Timer2 enable
        TCNT0 = 240; //timer2_Count init

        TCCR1A |=_BV(WGM10)|_BV(COM1B0)|_BV(COM1B1);//初始化不能启动|_BV(COM1B0)|_BV(COM1B1),否则PWM会输出,通过分频控制PWM输出,快速PWM9模式
        TCCR1B |=_BV(WGM13)|_BV(CS11)|_BV(CS10);  //WGM13置位//CS11.0置位:64分频
//        TCCR1A &=(~_BV(COM1B0)) & (~_BV(COM1B1));
        sei();//Open globa interrupt

        TIMSK &=~(_BV(TICIE1))&~(_BV(OCIE1A))&~(_BV(OCIE1B))&~(_BV(TOIE1));

}

使用COM1B0和COM1B1关闭PWM端口功能后为什么就再也打不开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