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源设计仿真正确,但实物怎么调都不对!请大家帮帮忙

楼主(2014-03-17):
原理图如图示,目标是设计一个500ma的恒流源,负载需接地。
图中使用0.22R电阻作为采样电阻,然后通过运放构成的减法电路将采样得到的电压放大24倍,然后与基准电压比较,从而控制TIP127,实现电流恒定。
电路挺简单,仿真也正确,但是制作实物的过程中却总是出现错误,负载一加上,减法电路就会出问题,减法电路得到的电压总是高于基准电压,但三极管却得不到调节。
不知各位能否帮忙看一下,图中那些地方设计的不到位?

网友A:
U7 是减法电路? 比较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U7 是减法电路? 比较器吧

恩,U7是比较器,U6组成的是减法电路

网友B:
运放U7需要做成负反馈,所以在2,6脚间加一104电容或者电阻电容,U6是差分放大用的,

网友:
用npn试试,并把采样电阻放下面,原来的地方放一个2r电阻

网友C:
或则原电路减小r2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或则原电路减小r2

因为负载需要接地,所以就不能用NPN的管子了。减小R2起到了什么作用?通过R2的电流并不大,这个R2的改变影响到了那些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运放U7需要做成负反馈,所以在2,6脚间加一104电容或者电阻电容,U6是差分放大用的, ...

这个运放的作用是作为比较器用的,对于这种应用,加上反馈会更好一些吗?
这个做的是直流反馈,电容在这里能起到什么作用?望能详细讲解下,谢谢

网友D:
应该是U6的输入电压超过了OP07的范围了。换输入共模电压允许Vcc的运放或者将24K/1K的电阻调整到适合OP07共模范围。

其次,你的减法电路中4个电阻你做过匹配吗?要0.1%的精度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U6的输入电压超过了OP07的范围了。换输入共模电压允许Vcc的运放或者将24K/1K的电阻调整到适合OP07共 ...

看了之后赶紧的去查了下OP07的数据手册,发现它的共模输入电压需要低于电源电压1.5V左右,我的电路没考虑到这一点。
电源调试了几天没结果,原来是原理图的设计就出现了问题,晚上换个电路结构再调试下看。谢谢!

网友:
9楼说的对啊,说明这个仿真软件仿真运放的时候容易出现问题的。。。

网友E:
1. multisim仿真,我碰到过这样的问题,运放不加电源,也能得到与理论差不多的结果。
2. 楼主算算Q1发射极电压,再算算U7输出电压应该为多少。。。
这个,Q1发射极电压差不多都为电源电压了。。。

试试把最右边的哪个VCC电压变小点,比如8V。

网友F:
参考 OP放大电路设计 一书 一百八十多页的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参考 OP放大电路设计 一书 一百八十多页的电路

手头有这本书,竟然忘记参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1. multisim仿真,我碰到过这样的问题,运放不加电源,也能得到与理论差不多的结果。
2. 楼主算算Q1发射极 ...

按照5楼的方法改变了电路结构,刚刚调试成功了,电流也挺稳定。但是随之而来的一个问题就是用12V的电压作为恒流源的输入,电流稳定输出500ma时,消耗的总功率就是12*0.5=6W,12V的电源散热不行。正在想这个问题该怎么解决呢,你说的将供电电压减小倒是一个很好的办法。降低了供电电压,就直接降低了热功耗。

网友:
引用 楼主:
按照5楼的方法改变了电路结构,刚刚调试成功了,电流也挺稳定。但是随之而来的一个问题就是用12V的电压作 ...

看来你并没有理解我的意思。

网友:
你设计图不对,我看你U6的接法相当于把12V的电源放大了24倍使U6一直处于饱和输出状态 怎么能给下一级做比较呢

网友:
比较个毛啊,线性应用才对

网友:
比较器上再加个反馈电容吧  缓冲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