驱动遇到问题,请大神帮忙

楼主(2014-03-18):
以前驱动是可以的,后来不知道怎么被我弄的就这样了,怎么装都装不上,现在也没法编程。
我用的是studio6,以前是好的。现在貌似工具界面能识别出仿真器,但是点击APLLY后,发现无法连接。

求大神解救啊。。。。小弟跪谢。

网友:
这个你懂得  嘿嘿

楼主:
哥,我真不懂啊。。。

网友A:
卸载再安装驱动,年轻人多尝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卸载再安装驱动,年轻人多尝试一下

试了好多遍了,也试了一些论坛力各大神的一些手动放置文件的办法,貌似都没效果。

网友A:
我是让你卸载未驱动的设备,不是软件,然后再重新连接仿真器,提示无法识别硬件时候可以重新安装驱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让你卸载未驱动的设备,不是软件,然后再重新连接仿真器,提示无法识别硬件时候可以重新安装驱动了 ...

jtag ice的驱动是AVRJungoUSB么还是什么?方不方便提供给我一个驱动程序软件。谢谢!!!!!!!

网友A:
你把那两个叹号的给卸载了,然后再重新连接仿真器,会提示没有驱动的
这个时候再装

我不用avr很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那两个叹号的给卸载了,然后再重新连接仿真器,会提示没有驱动的
这个时候再装

我试了。就是说他会弹出正在安装驱动。然后会弹出驱动安装不成功。然后我想手动安装,但是不知道驱动找不到。我网上也找了一下,不好找貌似。

网友:
你去找找avr studio 的安装教程,里面我记得提到了如何安装驱动

楼主:
木有哥们知道么,么,么,么,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木有哥们知道么,么,么,么,么!

估计是驱动有冲突,安装了几个版本的驱动。
你要把驱动卸载,然后在安装驱动时,选择手动选择驱动/设备, 在列表里选择正确的安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