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可用STM32 USB IN端点 双缓冲发送 700K/s 不丢数 libusb上位机

楼主(2014-03-18):
真正可用STM32 USB IN端点 双缓冲发送 700K/s左右 不丢数据
网上的我是没有找到一个可以用的,只好自己调试了,经过千辛万苦的调试终于调试成功了双缓冲发送
修改自stm32 vcp例程,修改为自定义bulk端点,用libusb驱动,带上位机
压缩包是7z格式,欢迎大家多多支持开源软件

网友:
标记一下

网友:
试试,多谢了

楼主:
上位机为C#的,带源程序,全部开源,驱动使用libusb驱动向导生成,超级方便

网友:
现在用不上顶楼主开源

网友:
哈哈,顶楼主,谢谢开源~o(∩_∩)o 哈哈

网友:
谢谢楼主,正需要呢

网友:
好东西呀,谢谢lz无私分享。测试下比原来的虚拟串口能块多少。

网友:
这个必须支持啊

网友:
刚刚试了可以用

网友:
有空学习一下   谢谢了

网友:
收下了,多谢楼主.

网友:
lz现在发技术帖了啊

网友:
谢谢楼主,我也一直没有调试通,参考下楼主的

网友:
应该很牛逼,顶楼主的开源精神,虽然暂时用不到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上位机为C#的,带源程序,全部开源,驱动使用libusb驱动向导生成,超级方便 ...

兄弟,能分享下是用什么工具生成的libusb驱动吗,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兄弟,能分享下是用什么工具生成的libusb驱动吗,谢谢了。

libusb官网有 很方便
插上usb 然后一直下一步就ok

网友:
这个一定要顶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libusb官网有 很方便
插上usb 然后一直下一步就ok

谢谢。是不是里面的http://sourceforge.net/apps/trac/libusb-win32/wiki              “Device Driver Installation”

网友:
绝对顶,高速应用的朋友有福了

网友B:
楼主这个牛啊,准备下面自己画个F407的板子,带上USB接口。我现在使用的是官方的VCP程序,在电脑中虚拟一个串口出来,直接操作串口发送数据。你这个高级,搞下来玩玩。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是不是里面的http://sourceforge.net/apps/trac/libusb-win32/wiki              “Device Driver  ...

inf-wizard  傻瓜版驱动生成工具

网友C:
上位机需要那个版本的netfram啊?
我这里不能运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inf-wizard  傻瓜版驱动生成工具

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位机需要那个版本的netfram啊?
我这里不能运行

vs2010的
vs2010的

网友:
楼主突然发了个非财经的帖子还真有点不习惯,哈哈

网友:
收下,感谢~ 之前项目用的虚拟串口,感觉不怎么方便,试试libusb如何

网友:
真的很不错,收藏了,感谢楼主开源

网友:
····为啥我用官方哪个vcp 老出错呢·····回头再好好看看···我哪个vcp的速度140多才···

网友:
酷!  双缓冲,改日来看!

网友:
学习了,双缓冲发送 700K/s

网友:
好东西不顶不行啊,最近在做STM32F2.7 USB2.0的高速传输,PHY芯片用的是USB3300,有做过的同志一起切磋切磋。

网友:
顶一下。
请问是700K bit/s还是700K Byte/s?

网友:
从截图看到是接近700K Byte/s了……

网友D(2014-04-22):
请教楼主一个问题。

我用stm32f4 cdc类改的设备, 每10ms发送176字节数据,  上位机用你发的testbulk的事件接受, 刚开始 时候,

基本每10ms来一次数据,到后来有的间隔了20ms,会丢数据,这个 和驱动效率或者上位机 程序  有关系吧,你的跑久了会出现这个问题么?关了上位机 重新开一下速度就又正常了

刚开始接受的截图:

后来的接收的截图:

网友:
刚开始我还以为是下位机程序导致数据丢失,现在看来可能是因为libusb上位机驱动的问题。

网友:
mark说不定那天就用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教楼主一个问题。

我用stm32f4 cdc类改的设备, 每10ms发送176字节数据,  上位机用你发的testbulk的事 ...

我跑过一个晚上 没什么问题
libusb有问题的可能性不大
大可能是配合的不好
用那个事件的就会一直读数据

usb下位机一定要被动的发数据  不要主动发数据

网友E:
楼主问一个问题,STM32如何用程序让USB复位一下?想在运行过程中用程序让USB实现拔插一次的效果,而不用手动拔插USB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问一个问题,STM32如何用程序让USB复位一下?想在运行过程中用程序让USB实现拔插一次的效果,而不用手 ...

usb的上拉电阻就是复位用的,你用三极管控制上拉的通断就行

网友:
看来是要改硬件才能做到了。非常感谢楼主。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跑过一个晚上 没什么问题
libusb有问题的可能性不大
大可能是配合的不好

数据量比较大,1ms传176个字节左右的数据,要求实时传输绘制波形。

如果 加一个握手 确保时间,这个时间肯定保证不了,缓冲满了,就会丢了。

网友:
MARK 这个是不错的了哦

网友:
你是怎么加确认机制的? 用 中断端点么

网友:
可惜你的这个不能用,407和103 差的比较多。。

我直接 把发送 发到  datain 中断里去  还是会出错数据。哎

网友:
路过路过赞下吧   我表示 这个不会

网友:
楼主真是好人啊

网友(2014-05-22):
怎么删了?

网友:
怎么删了?我们来晚了

网友(2014-06-24):
多谢空哥,很多人的BULK例子要RMB的

网友:
不错, 感觉空哥分享,USB后续要用到,先收藏, 另外正好玩的是C#..., 也可以用LabVIEW快速构建..

网友F:
特地认真试验了这个BULK代码,发现一些问题,当然我的理解不一定准确。
我是在EP1_IN_Callback(void)里进行计数,在自己板子液晶屏计算速度。
系统WIN7 X64位

问题1.BUS HOUND的速度没什么可信度,看速度几百KB/S,但是看接收到的数据每秒增长其实没有那么快。

问题2.用LZ提供的双缓冲IN发送或者单缓冲IN发送到PC,自己板子LCD显示发送速度都是一样,所以LZ双缓冲IN发送代码是否正确呢?因为都说双缓冲IN比较复杂,不止那几行代码。

问题3.LZ的C#上位机在WIN7 X64上有一个BUG,会越跑越慢 ,从400KB/S慢慢掉到0,可能系统兼容的原因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特地认真试验了这个BULK代码,发现一些问题,当然我的理解不一定准确。
我是在EP1_IN_Callback(void)里进行 ...

网上都说双缓冲没这么简单  不过我测试没问题  其实最关键的就是初始化那个地方
关于数据正确不正确 你看看上传的数据 用winhex 看即可
其中一个变量自加  我翻着看的 没挨个看 不过没找到问题

你的程序如果有液晶显示可能会拖慢系统速度

驱动没在win7上实验  下载个最新的libusb可能会解决
在xp上跑了一晚上没什么问题

网友(2014-07-26):
引用 楼主:
网上都说双缓冲没这么简单  不过我测试没问题  其实最关键的就是初始化那个地方
关于数据正确不正确 你看 ...

用楼主的例子下载到板子上,插上usb电脑端 无任何反应哦,
已经修改了USB_DISCONNECT和USB_DISCONNECT_PIN 对应的引脚,还需要修改什么地方呢?
先装上驱动也还是没反应,用win7 64位系统,其他的stm32的usb例子是可以运行的
哪里还需要修改呢?

网友:
参考了,O(∩_∩)O谢谢

网友G: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个牛啊,准备下面自己画个F407的板子,带上USB接口。我现在使用的是官方的VCP程序,在电脑中虚拟一个 ...

你好 你用F407 做VCP调通了啊 我现在也是用F407 做VCP  PC机能找到设备 但提示黄色感叹号 我的PC机WIN764位 能把你的程序发我一份不 2505362457qq.com

网友B:
引用 网友G:
你好 你用F407 做VCP调通了啊 我现在也是用F407 做VCP  PC机能找到设备 但提示黄色感叹号 我的PC机WIN764 ...

这个问题和STM32 VCP程序没有关系,是PC上的驱动可能有问题。
我这边有台笔记本也是64位系统,出现的问题跟你一样,一个黄色叹号。换台电脑就能解决。

网友G:
引用 网友B:
这个问题和STM32 VCP程序没有关系,是PC上的驱动可能有问题。
我这边有台笔记本也是64位系统,出现的问题 ...

你好 我后面又在WINDOWS 2003上面试了 能虚拟一个串口出来 但我用串口调试工具发数据 MCU收不到数据啊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你好 我后面又在WINDOWS 2003上面试了 能虚拟一个串口出来 但我用串口调试工具发数据 MCU收不到数据啊 ...

那就是你MCU程序问题了,这个例子较多,自己解决。

网友(2014-08-25):
700KBytes/S 是 Bulk In 还是 Bulk Out 的速度?

网友:
一整套啊。LZ不容易。谢谢。

网友:
这个值得研究研究。给LZ赞一个!

网友H:
STM32 发送到上位机,要做为啥只做一边?   搞技术真辛苦

顶一下 听说HID 只能到64KBPS

你的能到 700K 了 强大

网友:
引用 网友H:
STM32 发送到上位机,要做为啥只做一边?   搞技术真辛苦

顶一下 听说HID 只能到64KBPS

LS用的是自定义设备,而且是用BULK传输,HID是不支持BULK,只支持INT,虽然虽INT和BULK传输其实是一样的,但USB协议把HID的速度定死了,不是设备达不到高速.
一般CDC的范例都是用SOF来同步计数,所以当资料超过了所定义的SOF倍数的资料量那程序就必须等待,所以必须自己改掉,当缓冲满了就送,不要等待SOF同步处理,这样速度就被释放出来了

网友:
大神求助啊,本想参考您的程序,但我用的107芯片,usb库差异很大,但发现107硬件会比103简单,找了个vcp程序试了下,通信偶尔会中断,必须重新插拔才能恢复,郁闷了快一个月了

网友:
BusHound显示的速度,不是真正的有效数据的速度。

网友:
顶一下,楼主能把st的USB配制成printer 类模式吗,也从设备,急切需要

网友:
谢谢分享,最近搞USB头都大啦,不稳定~~~,学习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位机为C#的,带源程序,全部开源,驱动使用libusb驱动向导生成,超级方便 ...

有没有教程呀,很想学习一下。谢谢

网友(2014-09-26):
正在学习STM32-USB通讯部分,下来看看。在此谢过

网友:
下载学习一下,简单的通信用hid,不过好慢

网友:
记录 以备参考使用~~~

网友I:
楼主,不知道你这个上位机软件能移植到VC++工程里面不?

楼主(2014-10-26):
一晚上没问题 久了没再实验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不知道你这个上位机软件能移植到VC++工程里面不?

可以 libusb有c++的  Linux都可以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 libusb有c++的  Linux都可以用

好的  谢谢!

网友(2015-02-16):
LZ您好,有幸在此看到您这个帖子,感觉非常棒!小弟现在正在学习STM32的USB通信。很多地方不理解,能不能烦请您给指点下呢。

网友:
兄弟,在吗?

是不是很忙呀。

网友:
不错的资料,学习一下

网友:
空哥 的软件不错,顶一个

网友:
谢谢楼主,最近还正在搞usb

网友:
空军哥的技术贴

网友:
能发一整套,不容易,感谢!

网友:
参考下,想改到107上

网友(2015-03-23):
攒下,刚好我也要用stm32 的usb功能了

网友:
楼主请教一下,您在图里标的那个红色圆圈的utilization的数值是什么意思?一直不知道这个参数的含义

网友:
标记一下这个肯定用到。

网友:
楼主,请问一下,就是我把端点1和端点2分被设置为BULK_IN和BULK_OUT后,使用WINUSB的api读取BULK_IN的数据,但是发现主机并没有收到任何数据。这可能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
谢谢, 用到时候学习下.

网友:
谢谢楼主,最近正在搞usb

网友(2015-08-31):
mark一下,最近正在做vcp,高速双缓冲。。

网友:
这个必须点赞,可以做一个USB CAN不?哈哈

网友:
参考下,刚好要用到

网友(2015-10-29):
下载学习下,支持楼主的开源精神,谢谢分享!

网友(2016-02-23):
看了下代码,发现发送代码不在SOF 中断里面,而是在IN 回调函数里面,那么这个上位机会定期发送IN事件进来吗?

网友:
支持楼主的开源精神,谢谢分享

网友:
谢谢了,下来学习一下。

网友:
楼主,你好,单片机怎么知道 USB BULK IN 的一个包,发送完毕了,或者是发送成功了

网友(2016-06-21):
好东西,可能会用到,先收藏

网友:
如果果真能700KB/S,那绝对 Amazing

网友:
不错 支持下 正好需要

网友(2016-08-11):
虽然时隔块2年了,但还是的谢谢楼主无私的风险精神

网友:
参考意义重大!多谢楼主分享!!! 刚好我上位机也用的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