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用对讲机分频

楼主(2014-03-18):
民用对讲机有12个频道,每个频道的频率是多少,在使用中老出现串频的现象,我现在想自己做对讲机,不知道,频道各多少合适,还有不要和买来的对讲机串频

网友:
频道可以写码的,远远不止12个频道。

网友:
他可能指的是免费频段
收费的频段那就多了

楼主:
对讲机模块的不进频道是12。5K,的确能分很多频道,但是频道挨得太近就会有干扰,现在在市场上买的对讲机一般都有12个频道

网友:
446M, 12.5khz/ch........

网友A:
开识别码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识别码啊。。。

我用的是对讲机模块,不能开识别码

楼主:
还有就是对讲机属于音频传输模块吧,它是否属于homeRF(无线音频传输)技术

网友B:
公众免许可证对讲机的频率应该是在409段吧,步进12.5KHz
这个使用对频率、功率有特殊规定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对讲机模块,不能开识别码

模块也应该有啊,忘记是叫什么cs码还是什么的。10几年前的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公众免许可证对讲机的频率应该是在409段吧,步进12.5KHz
这个使用对频率、功率有特殊规定的。 ...

我使用的对讲机模块是3        w,5公里,频率可以自己设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模块也应该有啊,忘记是叫什么cs码还是什么的。10几年前的事。。。。  ...

我使用的对讲机模块用AT指令和单片机通讯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使用的对讲机模块用AT指令和单片机通讯

motorola 的?

楼主:
对,AT指令很简单,就是几个通讯指令和查询指令还有短信指令,总共加起来就十来条

网友:
啥模块啊?

楼主:
?对讲机模块你不止道?

网友C:
民用对讲机只有409-410MHz这段可以免执照使用,其他频率的必须申请才行,不申请使用属于违法。433M可用于无线通信,不能用于语音对讲,也是免许可的。免许可的频率使用有要求,功率不能超过0.5W,而且用户不可以换天线,使用F3E调制方式,不可加密。

民用对讲起始频率为409.75MHz, 12.5KHz步进,共20个频率可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民用对讲机只有409-410MHz这段可以免执照使用,其他频率的必须申请才行,不申请使用属于违法。433M可用于无 ...

功率和频道那么受限啊,可是我都调到了450M了,功率也超了很多

楼主:
我上传了我用的对讲机资料,你们看一下

网友C:
引用 楼主:
功率和频道那么受限啊,可是我都调到了450M了,功率也超了很多

现在都在违法使用,看那么多黑电台就知道了,个人使用一般没人抓,别干扰到别人就行,一旦被抓了,最轻的是没收设备,罚款5000,重的除了死刑,其他一切皆有可能。如果是公司产品,一定要去申请备案。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在都在违法使用,看那么多黑电台就知道了,个人使用一般没人抓,别干扰到别人就行,一旦被抓了,最轻的 ...

虽然有些唬人,但是还是谢谢提醒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AT指令很简单,就是几个通讯指令和查询指令还有短信指令,总共加起来就十来条 ...

motorola有一个类似的东西,也是可以设定分组的,查一下moto的数据表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民用对讲机只有409-410MHz这段可以免执照使用,其他频率的必须申请才行,不申请使用属于违法。433M可用于无 ...

900有ism频段,也是可以用的。

2。4g也是ism频段,也是能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虽然有些唬人,但是还是谢谢提醒

这不是唬人,非法电台查到确实是没收设备,按最高限5000罚款。
但查到您,一般都是干扰到了其他正常使用的电台,比如民航,如果造成严重后果,是要承担刑事责任的,所以需要先申请备案再用。
无线通道是公共资源,2.4G以下都是受法律保护,不能随便用的,全球都这样。

网友:
看成民航对讲机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900有ism频段,也是可以用的。

2。4g也是ism频段,也是能用的

900M是移动向工信部申请了的,个人不能使用,如果是用的GSM模块,正规的模块都是经过申请后才会发售,国内的上面有CMII ID,如果是老美的,是FCC ID。

楼主:
引用 网友C:
900M是移动向工信部申请了的,个人不能使用,如果是用的GSM模块,正规的模块都是经过申请后才会发售,国 ...

现在国内的无线无论是点对点的数传模块,还是组网模块WI-FI,蓝牙,w-lan,zigbee,等等它们的频道大都分布在433M和2.4G,而且应用还挺广泛,国家也没进行整改啊

网友:
原来我们配那个对讲机,在市区的步行街走过没有关,然后应该是一个楼上的赌场里的对话我们听得清清楚楚

网友C:
引用 楼主:
现在国内的无线无论是点对点的数传模块,还是组网模块WI-FI,蓝牙,w-lan,zigbee,等等它们的频道大都分 ...

433和2.4G是开放使用的,不用申请,409-410也是开放的,但用于语音通信,有相关要求。900M在老美是开放的,在国内不开放,是电信运营商申请使用的。

网友:
搭车出三个对讲机,建伍TK3107 外加一个全新电池,只有一个充电器,有2个频点一致可以对讲,另一个频点不一样,但保证是好的。心理价位¥150元,不包邮。
或者换同价位的开发板了,或者感兴趣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C:
433和2.4G是开放使用的,不用申请,409-410也是开放的,但用于语音通信,有相关要求。900M在老美是开放的 ...

我去,哥们你是做什么的?无线知识那么丰富!开眼界了,谢谢指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去,哥们你是做什么的?无线知识那么丰富!开眼界了,谢谢指点!

业余无线电爱好者,简称HA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