轻推荐一个的单片机,18 IO口以上,1个串口,带eeprom

楼主(2014-03-18):
轻推荐一个的单片机,18 IO口以上,1个串口,带eeprom,1个定时器,低压的,低价位的,非常感谢

网友A:
最关键的  价位  没有写,到底多低。

网友:
中颖2051,4K/512/18IO/10BitAD/3TIM价格一块多和两块以内哪个更让人觉得舒服;
再低价的话找台湾的OTP芯片,或4位单片机,可能会低于1元;

楼主:
我看看中颖的,谢谢!

网友B:
stm8s ,貌似价格很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关键的  价位  没有写,到底多低。

价格在1元左右,不能高于1.2元

楼主:
引用 网友B:
stm8s ,貌似价格很可以

STM8S,1.2元的IO口不够,封装没有小的好像

网友C:
51系列的60S2;stc90c58,AVR的有ATMEGA16,32等

网友:
提问的时候尽量把要求说的详细一点,好分类回答

楼主:
引用 网友C:
51系列的60S2;stc90c58,AVR的有ATMEGA16,32等

因为标题输入不了这么长,所以写到里面了

网友:
框里的东西怎么蹦出来的?网站自带的功能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