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个互相影响的关节PID怎么调?

楼主(2014-03-18):
比如一个机械手,有三个关节,每个关节需要独立的PID参数以实现较高的控制精度,这时候PID参数整定的思路是什么?

网友A:
一个一个来,设置一个优先级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一个来,设置一个优先级就好了

现在发现,我在调试3关节的时候,1关节和2关节PID都给的0,结果发现3关节一直受1关节和2关节自由摆动的影响,PID很难找到临界振荡P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