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把手教你用Quartus II生成锁相环

楼主(2014-03-18):
先上图

楼主:
稍微解释一下。图三代表的是图片的芯片的速度等级,需要根据芯片的具体型号来确定。这里我用的是cyclone IV E系列的芯片,具体型号记不清楚了,但是这个是可以查到的。
还有那个输入时钟,是根据板上的时钟信号来确定的。

图四里面的第一个选项是产生异步时钟,采用异步复位,同步释放的方式是一种好习惯,所以这一项改打勾。
              第二个选项是产生lock信号,以确定是用于检测锁相环是否能正常工作。

至于剩下的就是根据输入时钟改变乘除倍率医生成需要的时钟信号。

楼主:
附上生成文件

// megafunction wizard: %ALTPLL%
// GENERATION: STANDARD
// VERSION: WM1.0
// MODULE: altpll

// ============================================================
// File Name: pll_50m.v
// Megafunction Name(s):
//                         altpll
//
// Simulation Library Files(s):
//                         altera_mf
// ============================================================
// ************************************************************
// THIS IS A WIZARD-GENERATED FILE. DO NOT EDIT THIS FILE!
//
// 12.0 Build 178 05/31/2012 SJ Full Version
// ************************************************************

//Copyright (C) 1991-2012 Altera Corporation
//Your use of Altera Corporation's design tools, logic functions
//and other software and tools, and its AMPP partner logic
//functions, and any output files from any of the foregoing
//(including device programming or simulation files), and any
//associated documentation or information are expressly subject
//to the terms and conditions of the Altera Program License
//Subscription Agreement, Altera MegaCore Function License
//Agreement, or other applicable license agreement, including,
//without limitation, that your use is for the sole purpose of
//programming logic devices manufactured by Altera and sold by
//Altera or its authorized distributors.  Please refer to the
//applicable agreement for further details.

// synopsys translate_off
`timescale 1 ps / 1 ps
// synopsys translate_on
module pll_50m (
        areset,
        inclk0,
        c0,
        c1,
        c2,
        c3,
        c4,
        locked);

        input          areset;
        input          inclk0;
        output          c0;
        output          c1;
        output          c2;
        output          c3;
        output          c4;
        output          locked;
`ifndef ALTERA_RESERVED_QIS
// synopsys translate_off
`endif
        tri0          areset;
`ifndef ALTERA_RESERVED_QIS
// synopsys translate_on
`endif

        wire [4:0] sub_wire0;
        wire  sub_wire6;
        wire [0:0] sub_wire9 = 1'h0;
        wire [3:3] sub_wire5 = sub_wire0[3:3];
        wire [4:4] sub_wire4 = sub_wire0[4:4];
        wire [2:2] sub_wire3 = sub_wire0[2:2];
        wire [0:0] sub_wire2 = sub_wire0[0:0];
        wire [1:1] sub_wire1 = sub_wire0[1:1];
        wire  c1 = sub_wire1;
        wire  c0 = sub_wire2;
        wire  c2 = sub_wire3;
        wire  c4 = sub_wire4;
        wire  c3 = sub_wire5;
        wire  locked = sub_wire6;
        wire  sub_wire7 = inclk0;
        wire [1:0] sub_wire8 = {sub_wire9, sub_wire7};

        altpll        altpll_component (
                                .areset (areset),
                                .inclk (sub_wire8),
                                .clk (sub_wire0),
                                .locked (sub_wire6),
                                .activeclock (),
                                .clkbad (),
                                .clkena ({6{1'b1}}),
                                .clkloss (),
                                .clkswitch (1'b0),
                                .configupdate (1'b0),
                                .enable0 (),
                                .enable1 (),
                                .extclk (),
                                .extclkena ({4{1'b1}}),
                                .fbin (1'b1),
                                .fbmimicbidir (),
                                .fbout (),
                                .fref (),
                                .icdrclk (),
                                .pfdena (1'b1),
                                .phasecounterselect ({4{1'b1}}),
                                .phasedone (),
                                .phasestep (1'b1),
                                .phaseupdown (1'b1),
                                .pllena (1'b1),
                                .scanaclr (1'b0),
                                .scanclk (1'b0),
                                .scanclkena (1'b1),
                                .scandata (1'b0),
                                .scandataout (),
                                .scandone (),
                                .scanread (1'b0),
                                .scanwrite (1'b0),
                                .sclkout0 (),
                                .sclkout1 (),
                                .vcooverrange (),
                                .vcounderrange ());
        defparam
                altpll_component.bandwidth_type = "AUTO",
                altpll_component.clk0_divide_by = 1,
                altpll_component.clk0_duty_cycle = 50,
                altpll_component.clk0_multiply_by = 2,
                altpll_component.clk0_phase_shift = "0",
                altpll_component.clk1_divide_by = 1,
                altpll_component.clk1_duty_cycle = 50,
                altpll_component.clk1_multiply_by = 1,
                altpll_component.clk1_phase_shift = "0",
                altpll_component.clk2_divide_by = 2,
                altpll_component.clk2_duty_cycle = 50,
                altpll_component.clk2_multiply_by = 1,
                altpll_component.clk2_phase_shift = "0",
                altpll_component.clk3_divide_by = 5,
                altpll_component.clk3_duty_cycle = 50,
                altpll_component.clk3_multiply_by = 1,
                altpll_component.clk3_phase_shift = "0",
                altpll_component.clk4_divide_by = 50,
                altpll_component.clk4_duty_cycle = 50,
                altpll_component.clk4_multiply_by = 1,
                altpll_component.clk4_phase_shift = "0",
                altpll_component.compensate_clock = "CLK0",
                altpll_component.inclk0_input_frequency = 20000,
                altpll_component.intended_device_family = "Cyclone IV E",
                altpll_component.lpm_hint = "CBX_MODULE_PREFIX=pll_50m",
                altpll_component.lpm_type = "altpll",
                altpll_component.operation_mode = "NORMAL",
                altpll_component.pll_type = "AUTO",
                altpll_component.port_activeclock = "PORT_UNUSED",
                altpll_component.port_areset = "PORT_USED",
                altpll_component.port_clkbad0 = "PORT_UNUSED",
                altpll_component.port_clkbad1 = "PORT_UNUSED",
                altpll_component.port_clkloss = "PORT_UNUSED",
                altpll_component.port_clkswitch = "PORT_UNUSED",
                altpll_component.port_configupdate = "PORT_UNUSED",
                altpll_component.port_fbin = "PORT_UNUSED",
                altpll_component.port_inclk0 = "PORT_USED",
                altpll_component.port_inclk1 = "PORT_UNUSED",
                altpll_component.port_locked = "PORT_USED",
                altpll_component.port_pfdena = "PORT_UNUSED",
                altpll_component.port_phasecounterselect = "PORT_UNUSED",
                altpll_component.port_phasedone = "PORT_UNUSED",
                altpll_component.port_phasestep = "PORT_UNUSED",
                altpll_component.port_phaseupdown = "PORT_UNUSED",
                altpll_component.port_pllena = "PORT_UNUSED",
                altpll_component.port_scanaclr = "PORT_UNUSED",
                altpll_component.port_scanclk = "PORT_UNUSED",
                altpll_component.port_scanclkena = "PORT_UNUSED",
                altpll_component.port_scandata = "PORT_UNUSED",
                altpll_component.port_scandataout = "PORT_UNUSED",
                altpll_component.port_scandone = "PORT_UNUSED",
                altpll_component.port_scanread = "PORT_UNUSED",
                altpll_component.port_scanwrite = "PORT_UNUSED",
                altpll_component.port_clk0 = "PORT_USED",
                altpll_component.port_clk1 = "PORT_USED",
                altpll_component.port_clk2 = "PORT_USED",
                altpll_component.port_clk3 = "PORT_USED",
                altpll_component.port_clk4 = "PORT_USED",
                altpll_component.port_clk5 = "PORT_UNUSED",
                altpll_component.port_clkena0 = "PORT_UNUSED",
                altpll_component.port_clkena1 = "PORT_UNUSED",
                altpll_component.port_clkena2 = "PORT_UNUSED",
                altpll_component.port_clkena3 = "PORT_UNUSED",
                altpll_component.port_clkena4 = "PORT_UNUSED",
                altpll_component.port_clkena5 = "PORT_UNUSED",
                altpll_component.port_extclk0 = "PORT_UNUSED",
                altpll_component.port_extclk1 = "PORT_UNUSED",
                altpll_component.port_extclk2 = "PORT_UNUSED",
                altpll_component.port_extclk3 = "PORT_UNUSED",
                altpll_component.self_reset_on_loss_lock = "OFF",
                altpll_component.width_clock = 5;

endmodule

// ============================================================
// CNX file retrieval info
// ============================================================
// Retrieval info: PRIVATE: ACTIVECLK_CHECK STRING "0"
// Retrieval info: PRIVATE: BANDWIDTH STRING "1.000"
// Retrieval info: PRIVATE: BANDWIDTH_FEATURE_ENABLED STRING "1"
// Retrieval info: PRIVATE: BANDWIDTH_FREQ_UNIT STRING "MHz"
// Retrieval info: PRIVATE: BANDWIDTH_PRESET STRING "Low"
// Retrieval info: PRIVATE: BANDWIDTH_USE_AUTO STRING "1"
// Retrieval info: PRIVATE: BANDWIDTH_USE_PRESET STRING "0"
// Retrieval info: PRIVATE: CLKBAD_SWITCHOVER_CHECK STRING "0"
// Retrieval info: PRIVATE: CLKLOSS_CHECK STRING "0"
// Retrieval info: PRIVATE: CLKSWITCH_CHECK STRING "0"
// Retrieval info: PRIVATE: CNX_NO_COMPENSATE_RADIO STRING "0"
// Retrieval info: PRIVATE: CREATE_CLKBAD_CHECK STRING "0"
// Retrieval info: PRIVATE: CREATE_INCLK1_CHECK STRING "0"
// Retrieval info: PRIVATE: CUR_DEDICATED_CLK STRING "c0"
// Retrieval info: PRIVATE: CUR_FBIN_CLK STRING "c0"
// Retrieval info: PRIVATE: DEVICE_SPEED_GRADE STRING "8"
// Retrieval info: PRIVATE: DIV_FACTOR0 NUMERIC "1"
// Retrieval info: PRIVATE: DIV_FACTOR1 NUMERIC "1"
// Retrieval info: PRIVATE: DIV_FACTOR2 NUMERIC "2"
// Retrieval info: PRIVATE: DIV_FACTOR3 NUMERIC "5"
// Retrieval info: PRIVATE: DIV_FACTOR4 NUMERIC "50"
// Retrieval info: PRIVATE: DUTY_CYCLE0 STRING "50.00000000"
// Retrieval info: PRIVATE: DUTY_CYCLE1 STRING "50.00000000"
// Retrieval info: PRIVATE: DUTY_CYCLE2 STRING "50.00000000"
// Retrieval info: PRIVATE: DUTY_CYCLE3 STRING "50.00000000"
// Retrieval info: PRIVATE: DUTY_CYCLE4 STRING "50.00000000"
// Retrieval info: PRIVATE: EFF_OUTPUT_FREQ_VALUE0 STRING "100.000000"
// Retrieval info: PRIVATE: EFF_OUTPUT_FREQ_VALUE1 STRING "50.000000"
// Retrieval info: PRIVATE: EFF_OUTPUT_FREQ_VALUE2 STRING "25.000000"
// Retrieval info: PRIVATE: EFF_OUTPUT_FREQ_VALUE3 STRING "10.000000"
// Retrieval info: PRIVATE: EFF_OUTPUT_FREQ_VALUE4 STRING "1.000000"
// Retrieval info: PRIVATE: EXPLICIT_SWITCHOVER_COUNTER STRING "0"
// Retrieval info: PRIVATE: EXT_FEEDBACK_RADIO STRING "0"
// Retrieval info: PRIVATE: GLOCKED_COUNTER_EDIT_CHANGED STRING "1"
// Retrieval info: PRIVATE: GLOCKED_FEATURE_ENABLED STRING "0"
// Retrieval info: PRIVATE: GLOCKED_MODE_CHECK STRING "0"
// Retrieval info: PRIVATE: GLOCK_COUNTER_EDIT NUMERIC "1048575"
// Retrieval info: PRIVATE: HAS_MANUAL_SWITCHOVER STRING "1"
// Retrieval info: PRIVATE: INCLK0_FREQ_EDIT STRING "50.000"
// Retrieval info: PRIVATE: INCLK0_FREQ_UNIT_COMBO STRING "MHz"
// Retrieval info: PRIVATE: INCLK1_FREQ_EDIT STRING "100.000"
// Retrieval info: PRIVATE: INCLK1_FREQ_EDIT_CHANGED STRING "1"
// Retrieval info: PRIVATE: INCLK1_FREQ_UNIT_CHANGED STRING "1"
// Retrieval info: PRIVATE: INCLK1_FREQ_UNIT_COMBO STRING "MHz"
// Retrieval info: PRIVATE: INTENDED_DEVICE_FAMILY STRING "Cyclone IV E"
// Retrieval info: PRIVATE: INT_FEEDBACK__MODE_RADIO STRING "1"
// Retrieval info: PRIVATE: LOCKED_OUTPUT_CHECK STRING "1"
// Retrieval info: PRIVATE: LONG_SCAN_RADIO STRING "1"
// Retrieval info: PRIVATE: LVDS_MODE_DATA_RATE STRING "Not Available"
// Retrieval info: PRIVATE: LVDS_MODE_DATA_RATE_DIRTY NUMERIC "0"
// Retrieval info: PRIVATE: LVDS_PHASE_SHIFT_UNIT0 STRING "deg"
// Retrieval info: PRIVATE: LVDS_PHASE_SHIFT_UNIT1 STRING "deg"
// Retrieval info: PRIVATE: LVDS_PHASE_SHIFT_UNIT2 STRING "deg"
// Retrieval info: PRIVATE: LVDS_PHASE_SHIFT_UNIT3 STRING "deg"
// Retrieval info: PRIVATE: LVDS_PHASE_SHIFT_UNIT4 STRING "deg"
// Retrieval info: PRIVATE: MIG_DEVICE_SPEED_GRADE STRING "Any"
// Retrieval info: PRIVATE: MIRROR_CLK0 STRING "0"
// Retrieval info: PRIVATE: MIRROR_CLK1 STRING "0"
// Retrieval info: PRIVATE: MIRROR_CLK2 STRING "0"
// Retrieval info: PRIVATE: MIRROR_CLK3 STRING "0"
// Retrieval info: PRIVATE: MIRROR_CLK4 STRING "0"
// Retrieval info: PRIVATE: MULT_FACTOR0 NUMERIC "2"
// Retrieval info: PRIVATE: MULT_FACTOR1 NUMERIC "1"
// Retrieval info: PRIVATE: MULT_FACTOR2 NUMERIC "1"
// Retrieval info: PRIVATE: MULT_FACTOR3 NUMERIC "1"
// Retrieval info: PRIVATE: MULT_FACTOR4 NUMERIC "1"
// Retrieval info: PRIVATE: NORMAL_MODE_RADIO STRING "1"
// Retrieval info: PRIVATE: OUTPUT_FREQ0 STRING "100.00000000"
// Retrieval info: PRIVATE: OUTPUT_FREQ1 STRING "100.00000000"
// Retrieval info: PRIVATE: OUTPUT_FREQ2 STRING "100.00000000"
// Retrieval info: PRIVATE: OUTPUT_FREQ3 STRING "100.00000000"
// Retrieval info: PRIVATE: OUTPUT_FREQ4 STRING "100.00000000"
// Retrieval info: PRIVATE: OUTPUT_FREQ_MODE0 STRING "0"
// Retrieval info: PRIVATE: OUTPUT_FREQ_MODE1 STRING "0"
// Retrieval info: PRIVATE: OUTPUT_FREQ_MODE2 STRING "0"
// Retrieval info: PRIVATE: OUTPUT_FREQ_MODE3 STRING "0"
// Retrieval info: PRIVATE: OUTPUT_FREQ_MODE4 STRING "0"
// Retrieval info: PRIVATE: OUTPUT_FREQ_UNIT0 STRING "MHz"
// Retrieval info: PRIVATE: OUTPUT_FREQ_UNIT1 STRING "MHz"
// Retrieval info: PRIVATE: OUTPUT_FREQ_UNIT2 STRING "MHz"
// Retrieval info: PRIVATE: OUTPUT_FREQ_UNIT3 STRING "MHz"
// Retrieval info: PRIVATE: OUTPUT_FREQ_UNIT4 STRING "MHz"
// Retrieval info: PRIVATE: PHASE_RECONFIG_FEATURE_ENABLED STRING "1"
// Retrieval info: PRIVATE: PHASE_RECONFIG_INPUTS_CHECK STRING "0"
// Retrieval info: PRIVATE: PHASE_SHIFT0 STRING "0.00000000"
// Retrieval info: PRIVATE: PHASE_SHIFT1 STRING "0.00000000"
// Retrieval info: PRIVATE: PHASE_SHIFT2 STRING "0.00000000"
// Retrieval info: PRIVATE: PHASE_SHIFT3 STRING "0.00000000"
// Retrieval info: PRIVATE: PHASE_SHIFT4 STRING "0.00000000"
// Retrieval info: PRIVATE: PHASE_SHIFT_STEP_ENABLED_CHECK STRING "0"
// Retrieval info: PRIVATE: PHASE_SHIFT_UNIT0 STRING "deg"
// Retrieval info: PRIVATE: PHASE_SHIFT_UNIT1 STRING "deg"
// Retrieval info: PRIVATE: PHASE_SHIFT_UNIT2 STRING "deg"
// Retrieval info: PRIVATE: PHASE_SHIFT_UNIT3 STRING "deg"
// Retrieval info: PRIVATE: PHASE_SHIFT_UNIT4 STRING "deg"
// Retrieval info: PRIVATE: PLL_ADVANCED_PARAM_CHECK STRING "0"
// Retrieval info: PRIVATE: PLL_ARESET_CHECK STRING "1"
// Retrieval info: PRIVATE: PLL_AUTOPLL_CHECK NUMERIC "1"
// Retrieval info: PRIVATE: PLL_ENHPLL_CHECK NUMERIC "0"
// Retrieval info: PRIVATE: PLL_FASTPLL_CHECK NUMERIC "0"
// Retrieval info: PRIVATE: PLL_FBMIMIC_CHECK STRING "0"
// Retrieval info: PRIVATE: PLL_LVDS_PLL_CHECK NUMERIC "0"
// Retrieval info: PRIVATE: PLL_PFDENA_CHECK STRING "0"
// Retrieval info: PRIVATE: PLL_TARGET_HARCOPY_CHECK NUMERIC "0"
// Retrieval info: PRIVATE: PRIMARY_CLK_COMBO STRING "inclk0"
// Retrieval info: PRIVATE: RECONFIG_FILE STRING "pll_50m.mif"
// Retrieval info: PRIVATE: SACN_INPUTS_CHECK STRING "0"
// Retrieval info: PRIVATE: SCAN_FEATURE_ENABLED STRING "1"
// Retrieval info: PRIVATE: SELF_RESET_LOCK_LOSS STRING "0"
// Retrieval info: PRIVATE: SHORT_SCAN_RADIO STRING "0"
// Retrieval info: PRIVATE: SPREAD_FEATURE_ENABLED STRING "0"
// Retrieval info: PRIVATE: SPREAD_FREQ STRING "50.000"
// Retrieval info: PRIVATE: SPREAD_FREQ_UNIT STRING "KHz"
// Retrieval info: PRIVATE: SPREAD_PERCENT STRING "0.500"
// Retrieval info: PRIVATE: SPREAD_USE STRING "0"
// Retrieval info: PRIVATE: SRC_SYNCH_COMP_RADIO STRING "0"
// Retrieval info: PRIVATE: STICKY_CLK0 STRING "1"
// Retrieval info: PRIVATE: STICKY_CLK1 STRING "1"
// Retrieval info: PRIVATE: STICKY_CLK2 STRING "1"
// Retrieval info: PRIVATE: STICKY_CLK3 STRING "1"
// Retrieval info: PRIVATE: STICKY_CLK4 STRING "1"
// Retrieval info: PRIVATE: SWITCHOVER_COUNT_EDIT NUMERIC "1"
// Retrieval info: PRIVATE: SWITCHOVER_FEATURE_ENABLED STRING "1"
// Retrieval info: PRIVATE: SYNTH_WRAPPER_GEN_POSTFIX STRING "0"
// Retrieval info: PRIVATE: USE_CLK0 STRING "1"
// Retrieval info: PRIVATE: USE_CLK1 STRING "1"
// Retrieval info: PRIVATE: USE_CLK2 STRING "1"
// Retrieval info: PRIVATE: USE_CLK3 STRING "1"
// Retrieval info: PRIVATE: USE_CLK4 STRING "1"
// Retrieval info: PRIVATE: USE_CLKENA0 STRING "0"
// Retrieval info: PRIVATE: USE_CLKENA1 STRING "0"
// Retrieval info: PRIVATE: USE_CLKENA2 STRING "0"
// Retrieval info: PRIVATE: USE_CLKENA3 STRING "0"
// Retrieval info: PRIVATE: USE_CLKENA4 STRING "0"
// Retrieval info: PRIVATE: USE_MIL_SPEED_GRADE NUMERIC "0"
// Retrieval info: PRIVATE: ZERO_DELAY_RADIO STRING "0"
// Retrieval info: LIBRARY: altera_mf altera_mf.altera_mf_components.all
// Retrieval info: CONSTANT: BANDWIDTH_TYPE STRING "AUTO"
// Retrieval info: CONSTANT: CLK0_DIVIDE_BY NUMERIC "1"
// Retrieval info: CONSTANT: CLK0_DUTY_CYCLE NUMERIC "50"
// Retrieval info: CONSTANT: CLK0_MULTIPLY_BY NUMERIC "2"
// Retrieval info: CONSTANT: CLK0_PHASE_SHIFT STRING "0"
// Retrieval info: CONSTANT: CLK1_DIVIDE_BY NUMERIC "1"
// Retrieval info: CONSTANT: CLK1_DUTY_CYCLE NUMERIC "50"
// Retrieval info: CONSTANT: CLK1_MULTIPLY_BY NUMERIC "1"
// Retrieval info: CONSTANT: CLK1_PHASE_SHIFT STRING "0"
// Retrieval info: CONSTANT: CLK2_DIVIDE_BY NUMERIC "2"
// Retrieval info: CONSTANT: CLK2_DUTY_CYCLE NUMERIC "50"
// Retrieval info: CONSTANT: CLK2_MULTIPLY_BY NUMERIC "1"
// Retrieval info: CONSTANT: CLK2_PHASE_SHIFT STRING "0"
// Retrieval info: CONSTANT: CLK3_DIVIDE_BY NUMERIC "5"
// Retrieval info: CONSTANT: CLK3_DUTY_CYCLE NUMERIC "50"
// Retrieval info: CONSTANT: CLK3_MULTIPLY_BY NUMERIC "1"
// Retrieval info: CONSTANT: CLK3_PHASE_SHIFT STRING "0"
// Retrieval info: CONSTANT: CLK4_DIVIDE_BY NUMERIC "50"
// Retrieval info: CONSTANT: CLK4_DUTY_CYCLE NUMERIC "50"
// Retrieval info: CONSTANT: CLK4_MULTIPLY_BY NUMERIC "1"
// Retrieval info: CONSTANT: CLK4_PHASE_SHIFT STRING "0"
// Retrieval info: CONSTANT: COMPENSATE_CLOCK STRING "CLK0"
// Retrieval info: CONSTANT: INCLK0_INPUT_FREQUENCY NUMERIC "20000"
// Retrieval info: CONSTANT: INTENDED_DEVICE_FAMILY STRING "Cyclone IV E"
// Retrieval info: CONSTANT: LPM_TYPE STRING "altpll"
// Retrieval info: CONSTANT: OPERATION_MODE STRING "NORMAL"
// Retrieval info: CONSTANT: PLL_TYPE STRING "AUTO"
// Retrieval info: CONSTANT: PORT_ACTIVECLOCK STRING "PORT_UNUSED"
// Retrieval info: CONSTANT: PORT_ARESET STRING "PORT_USED"
// Retrieval info: CONSTANT: PORT_CLKBAD0 STRING "PORT_UNUSED"
// Retrieval info: CONSTANT: PORT_CLKBAD1 STRING "PORT_UNUSED"
// Retrieval info: CONSTANT: PORT_CLKLOSS STRING "PORT_UNUSED"
// Retrieval info: CONSTANT: PORT_CLKSWITCH STRING "PORT_UNUSED"
// Retrieval info: CONSTANT: PORT_CONFIGUPDATE STRING "PORT_UNUSED"
// Retrieval info: CONSTANT: PORT_FBIN STRING "PORT_UNUSED"
// Retrieval info: CONSTANT: PORT_INCLK0 STRING "PORT_USED"
// Retrieval info: CONSTANT: PORT_INCLK1 STRING "PORT_UNUSED"
// Retrieval info: CONSTANT: PORT_LOCKED STRING "PORT_USED"
// Retrieval info: CONSTANT: PORT_PFDENA STRING "PORT_UNUSED"
// Retrieval info: CONSTANT: PORT_PHASECOUNTERSELECT STRING "PORT_UNUSED"
// Retrieval info: CONSTANT: PORT_PHASEDONE STRING "PORT_UNUSED"
// Retrieval info: CONSTANT: PORT_PHASESTEP STRING "PORT_UNUSED"
// Retrieval info: CONSTANT: PORT_PHASEUPDOWN STRING "PORT_UNUSED"
// Retrieval info: CONSTANT: PORT_PLLENA STRING "PORT_UNUSED"
// Retrieval info: CONSTANT: PORT_SCANACLR STRING "PORT_UNUSED"
// Retrieval info: CONSTANT: PORT_SCANCLK STRING "PORT_UNUSED"
// Retrieval info: CONSTANT: PORT_SCANCLKENA STRING "PORT_UNUSED"
// Retrieval info: CONSTANT: PORT_SCANDATA STRING "PORT_UNUSED"
// Retrieval info: CONSTANT: PORT_SCANDATAOUT STRING "PORT_UNUSED"
// Retrieval info: CONSTANT: PORT_SCANDONE STRING "PORT_UNUSED"
// Retrieval info: CONSTANT: PORT_SCANREAD STRING "PORT_UNUSED"
// Retrieval info: CONSTANT: PORT_SCANWRITE STRING "PORT_UNUSED"
// Retrieval info: CONSTANT: PORT_clk0 STRING "PORT_USED"
// Retrieval info: CONSTANT: PORT_clk1 STRING "PORT_USED"
// Retrieval info: CONSTANT: PORT_clk2 STRING "PORT_USED"
// Retrieval info: CONSTANT: PORT_clk3 STRING "PORT_USED"
// Retrieval info: CONSTANT: PORT_clk4 STRING "PORT_USED"
// Retrieval info: CONSTANT: PORT_clk5 STRING "PORT_UNUSED"
// Retrieval info: CONSTANT: PORT_clkena0 STRING "PORT_UNUSED"
// Retrieval info: CONSTANT: PORT_clkena1 STRING "PORT_UNUSED"
// Retrieval info: CONSTANT: PORT_clkena2 STRING "PORT_UNUSED"
// Retrieval info: CONSTANT: PORT_clkena3 STRING "PORT_UNUSED"
// Retrieval info: CONSTANT: PORT_clkena4 STRING "PORT_UNUSED"
// Retrieval info: CONSTANT: PORT_clkena5 STRING "PORT_UNUSED"
// Retrieval info: CONSTANT: PORT_extclk0 STRING "PORT_UNUSED"
// Retrieval info: CONSTANT: PORT_extclk1 STRING "PORT_UNUSED"
// Retrieval info: CONSTANT: PORT_extclk2 STRING "PORT_UNUSED"
// Retrieval info: CONSTANT: PORT_extclk3 STRING "PORT_UNUSED"
// Retrieval info: CONSTANT: SELF_RESET_ON_LOSS_LOCK STRING "OFF"
// Retrieval info: CONSTANT: WIDTH_CLOCK NUMERIC "5"
// Retrieval info: USED_PORT: @clk 0 0 5 0 OUTPUT_CLK_EXT VCC "@clk[4..0]"
// Retrieval info: USED_PORT: areset 0 0 0 0 INPUT GND "areset"
// Retrieval info: USED_PORT: c0 0 0 0 0 OUTPUT_CLK_EXT VCC "c0"
// Retrieval info: USED_PORT: c1 0 0 0 0 OUTPUT_CLK_EXT VCC "c1"
// Retrieval info: USED_PORT: c2 0 0 0 0 OUTPUT_CLK_EXT VCC "c2"
// Retrieval info: USED_PORT: c3 0 0 0 0 OUTPUT_CLK_EXT VCC "c3"
// Retrieval info: USED_PORT: c4 0 0 0 0 OUTPUT_CLK_EXT VCC "c4"
// Retrieval info: USED_PORT: inclk0 0 0 0 0 INPUT_CLK_EXT GND "inclk0"
// Retrieval info: USED_PORT: locked 0 0 0 0 OUTPUT GND "locked"
// Retrieval info: CONNECT: @areset 0 0 0 0 areset 0 0 0 0
// Retrieval info: CONNECT: @inclk 0 0 1 1 GND 0 0 0 0
// Retrieval info: CONNECT: @inclk 0 0 1 0 inclk0 0 0 0 0
// Retrieval info: CONNECT: c0 0 0 0 0 @clk 0 0 1 0
// Retrieval info: CONNECT: c1 0 0 0 0 @clk 0 0 1 1
// Retrieval info: CONNECT: c2 0 0 0 0 @clk 0 0 1 2
// Retrieval info: CONNECT: c3 0 0 0 0 @clk 0 0 1 3
// Retrieval info: CONNECT: c4 0 0 0 0 @clk 0 0 1 4
// Retrieval info: CONNECT: locked 0 0 0 0 @locked 0 0 0 0
// Retrieval info: GEN_FILE: TYPE_NORMAL pll_50m.v TRUE
// Retrieval info: GEN_FILE: TYPE_NORMAL pll_50m.ppf TRUE
// Retrieval info: GEN_FILE: TYPE_NORMAL pll_50m.inc FALSE
// Retrieval info: GEN_FILE: TYPE_NORMAL pll_50m.cmp FALSE
// Retrieval info: GEN_FILE: TYPE_NORMAL pll_50m.bsf FALSE
// Retrieval info: GEN_FILE: TYPE_NORMAL pll_50m_inst.v FALSE
// Retrieval info: GEN_FILE: TYPE_NORMAL pll_50m_bb.v FALSE
// Retrieval info: LIB_FILE: altera_mf
// Retrieval info: CBX_MODULE_PREFIX: ON

网友:
这个不用教~~~

网友:
这个是不是需要数字电路比较好?

网友:
“傻瓜式"模块,直接下一步

网友:
貌似这个很简单的吧

网友(2014-05-23):
看上去像天书 不懂

网友(2014-08-20):
不错,很好, 值得一看

网友A(2014-10-09):
lz我想用pll专用输出管脚输出pll时钟,我去看了cyclone的400多页的数据手册,但是不知道哪个是专用pll输出管脚,请问去哪里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我想用pll专用输出管脚输出pll时钟,我去看了cyclone的400多页的数据手册,但是不知道哪个是专用pll输出 ...

输出管脚是自己分配的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输出管脚是自己分配的啊

是啊,我是想用PLL专用输出管脚,但是不知道应该是那个管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啊,我是想用PLL专用输出管脚,但是不知道应该是那个管脚

你可以在quartus软件里面选择 pin planner 然后把对应的管脚设置为IO口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啊,我是想用PLL专用输出管脚,但是不知道应该是那个管脚

找电路图CLK。或手册里面与引脚相关的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