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采样电路请教?

楼主(2014-03-18):
各位大虾好,小弟在做一个采样功能电路 2-50MA的小电流采样。两个电路图,希望网友们给个意见,谢谢
一个加了信号跟随,一个没有,这样设计可以吗?对比下效果

网友:
感觉加不加跟随都无所谓,楼下继续。

网友:
感觉加跟随可靠点,否则AD输入阻抗小的话可能出问题

网友:
感觉取样电阻太大了

网友:
用什么单片机???单片机ADC输入电阻一般有几百K吧

网友:
换我就这样弄,

确定你的采样输出电压(250*0.05A=12.5V)没有超出ADC输入电压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