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eescale 56f800中断,不能进入!!

楼主(2014-03-18):
freescale 56f800,软件codewarrior10.5,新问题出来.调试用simulator;

pe产生代码,只有一个定时器,不能中断,不知何故?
但是有2个警告:
Overlap of the .interrupt_vectors section and .interrupt_vectorsboot section.
Overlap of the .interrupt_vectorsboot section and .interrupt_vectors section.
不知是否有影响!!各位帮我看看

下面代码中设置断点,没看到过进入!!
#pragma interrupt alignsp
void FC161_Interrupt(void)
{
  clrRegBit(TMR0_SCR,TCF);             /* Reset interrupt request flag */
  TTicks++;                            /* Increment counter of timer ticks */
  if (TTicks == 0U) {                  /* Testing counter overflow */
    TOvf = TRUE;                       /* If yes then set overflow flag */
  }
}

网友:
那个警告是没有关系的,只是说.interrupt_vectors 和 .interrupt_vectorsboot地址范围有重合

.interrupt_vectorsboot用于存放reset和cop reset 的 入口地址
而.interrupt_vectors 用于存放所有中断失量。当VBA为0时,二者必然重合。所以你可以忽略这个警告。

至于中断不能进入,那时因为代码是运行在simulator上,是不能仿真真正的硬件中断的。

楼主:
感谢你的回复,请问运行在simulator上,定时器中断无法进入?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你的回复,请问运行在simulator上,定时器中断无法进入?

对,是不能仿真定时器中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