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有品牌的用于检查电路板虚焊的显微镜设备

楼主(2014-03-18):
焊的0.65mm间距的芯片的焊接检查实在是很困难,再有比如说小排阻,经常焊掉一个脚。求推荐有品牌的用于检查电路板虚焊的显微镜设备,经常会用到,所以说求质量要好点的。可以连接到电脑上,在电脑里看视频。

网友:
用国产的也可以,一般都是7-45倍的。

网友:
买个好手机就可以了

楼主:
手机不方便吧

楼主:
HOZAN太贵了,有国产的品牌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HOZAN太贵了,有国产的品牌吗

国产便宜的体视显微镜好像下面的底座比较小,物镜离支架也很近,只能看看小的线路板。

淘宝上宝山的有二手的。我之前看到过一款少底座的,需要自己配个底座,一直放在淘宝收藏夹里。
下面图片中这种,不过估计接不了摄像头。

我以前用过类似这种的,不过不带图片中的支架。我之前是用来解析烧掉的马达用的,观察绕线烧掉的位置,效果也还行。
你要看视频的话估计只能这种了。专业的带摄像头接口的显微镜好像都超贵。

如果只是焊接的同时为了观察的话,放大镜台灯也还算好用。比如下面的:

用来焊接完后对局部的检查的话,下面这种小的也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国产便宜的体视显微镜好像下面的底座比较小,物镜离支架也很近,只能看看小的线路板。

淘宝上宝山的有二 ...

谢谢。问一下,那个白色的是不是upmost的?我正准备买upmost的UPG650,500万像素,好像还可以。不知道大家用过没?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问一下,那个白色的是不是upmost的?我正准备买upmost的UPG650,500万像素,好像还可以。不知道大 ...

我以前用的那个是日本的同事买的,我也不知道是什么牌子的.上面的图片我是在淘宝上随便找的。

网友:
我一个月前也咨询了同样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问一下,那个白色的是不是upmost的?我正准备买upmost的UPG650,500万像素,好像还可以。不知道大 ...

我查到之前用过的那款的型号了,是Dino-Lite Basic DINOAM2001。

网友:
买个30W像素的摄像头  可以手动调节焦距的,把焦距调到很近(不行就拆壳调节范围变大),打光到电路板,然后摄像头离电路板近点,就可以干这个事了。我手头就有一个查电路板效果很好。

网友:
亲自试过上面7楼第二个带8个LED的,真心不好用,分辨率低,有色差,很难分清楚是不是虚焊,后来还是买了个光学放大镜台灯好用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