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设计的电源不符合要求。

楼主(2014-03-18):
用PI的设计软件设计了一个5V2A的电源,按图设计好后,做了3个,发现只能输出5V,1.3A的电流,超过1.3A就快速跌落。
感觉1.3A也够用了,就做了20个。发现空载有5.02V,但是电流一到1A,就跌落到4.3-4.7V之间了(20个的)。
哪位大神能解释一下?给个改进的建议。
附:原本以为是PC817的问题,换了好几种,A-C,都一样。而且发现817的印字有好几种,感觉像假货。但是前3台没问题,好奇怪。

网友:
关键在变压器啊,波形符合要求吗?还有,次级最好用431做反馈。你用这个软件设计之前选择次级431。

网友:
次级稳压管反馈改431反馈就行了,稳压管你还指望精度啊?

网友:
互换变压器试试

网友:
变压器的问题,你测试下初级电感量,功率 大的 小的 作下对比,我看关键可能是磁隙不对

楼主:
按照PI软件给出的参数,用TL431取代了3.9V的稳压管,发现电流1A左右时,电压上升了一点,变成了4.7V。但还是不符合要求。估计是变压器的问题了。可是已经做了1000个了。郁闷。

楼主:
这是PI软件给出的变压器设计图。请问能否推荐一个做的比较好的厂家。先期做10个试试。怕了。

网友:
磁芯,繞綫方式,排版都有關係還有2A的電流用1N5821做整流太省了吧?<--增加內容

楼主:
实测了光耦的初次级,能达到5V1A的,初级电压1.02V,次级CE是0.2V。只有4.5V1A的,初级0.72V,次级CE是0.9V。看来是反馈不够啊。各位大虾有什么建议?

网友:
引用 楼主:
实测了光耦的初次级,能达到5V1A的,初级电压1.02V,次级CE是0.2V。只有4.5V1A的,初级0.72V,次级CE是0.9V ...

是变压器功率不够,用热风枪加热变压器,拆卸磁芯 加大磁隙试试,功率不够的变压器 都是电感量偏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