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更改默认浏览器?

楼主(2014-03-18):
装了两个浏览器:百度和搜狗,先装搜狗,后装百度,现在每次从qq里打开邮箱,都是启动的搜狗,如何更改?

楼主:
试过,将百度浏览器设为默认浏览器不行。

网友A:
有装其它工具锁定默认浏览器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装其它工具锁定默认浏览器了吧.

装了金山卫士,锁定的默认浏览器也是百度。

网友:
删除搜狗

网友:
QQ和搜狗是一家的,百度是外人,所以,呵呵……我瞎说的。

网友:
默认浏览器和多处注册表设置相关联的
重要的几处:
HKEY_CLASSES_ROOT\htmlfile\shell\open\command          html文件关联
HKEY_CLASSES_ROOT\http\shell\open\command              http协议关联
HKEY_CLASSES_ROOT\https\shell\open\command             https协议关联

ps:  另外还有HKEY_CLASSES_ROOT\http\shell\open\ddeexec\Application  影响dd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