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款433M无线功率放大芯片

楼主(2014-03-18):
我在用nrf905无线做实验,但是它的距离很近,有100米就不错了(还是加天线的情况下),我想给它加一级放大,发射距离增加到400米-500米左右,而且器件的电路不要太复杂,希望大家能给推荐一下!不胜感激!

网友A:
这个没专业的设备调不出来的,无线电很复杂,建议去买成品模块吧

网友B:
买个成品吧,距离的远近,功率不是最重要的,关键是天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没专业的设备调不出来的,无线电很复杂,建议去买成品模块吧

我就是选一款芯片给模块输出级放大很困难吗?你说的复杂,复杂在什么地方

网友:
直接换芯片,SI4432,,100mW,肯定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个成品吧,距离的远近,功率不是最重要的,关键是天线

自己很难自己做吗?我的设备是身上背着的,如果选那种高增益的大天线有点大,我对这方面的经验不足,在选天线方面能给点指导和推荐吗?谢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自己很难自己做吗?我的设备是身上背着的,如果选那种高增益的大天线有点大,我对这方面的经验不足,在选 ...

传输线,阻抗匹配,天线增益,天线极化方向,天线发射角,驻波比,信噪比。没设备还是别折腾了,买个成品吧。
单纯的增加功率在一定程度上能增加距离,如果驻波比大,功率的增加意味的功放芯片更容易烧,功放的耐受力增加与功率增加不成线性关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传输线,阻抗匹配,天线增益,天线极化方向,天线发射角,驻波比,信噪比。没设备还是别折腾了,买个成品 ...

问题是有的,但是我得想办法解决啊,我想从功放和天线入手解决,你有这方面的资料吗,我看你像是射频工程师啊,能教教我吗我拜你为师

网友C:
我感觉无线传输距离这东西很像射箭, 你的箭如果烂,再好的弓也射不远. 增大发射功率和增加弓的力量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感觉无线传输距离这东西很像射箭, 你的箭如果烂,再好的弓也射不远. 增大发射功率和增加弓的力量一样 ...

你的意思是我要在软件上修改?能给点建议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是我要在软件上修改?能给点建议吗?

蛋疼,

箭能发射的远是靠尾翼和重心,风阻等因素的. 无线传输距离很多要靠天线, 天线如同箭的尾翼.

网友B:
引用 楼主:
问题是有的,但是我得想办法解决啊,我想从功放和天线入手解决,你有这方面的资料吗,我看你像是射频工程 ...

关键点在你的信号传输线路和天线,信号在功放那是有的,但传到天线那就没了,或者阻抗不匹配被反射回去了。到了天线那天线发不出去也不行。
板上的天线,可以看看TI的资料,Application note AN058,里面的天线可以直接拿来用。板载天线要注意电路板材质和铜厚。
如果不是板上天线,把馈线的接点尽量靠近功放的输出端,越短越好,还要注意馈线的连接方式和特性阻抗,尽量用射频专用插件。

我不是射频工程师,只是个HAM,可当不了师傅。

至于功放模块,不知道你需要多大功率,推荐个我喜欢的模块:三菱的RA30H4047M,RA60H4047M。前者30W输出,后者60W输出。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就是选一款芯片给模块输出级放大很困难吗?你说的复杂,复杂在什么地方 ...

你查一下无线传输吧,我没这方面的知识,以前看过资料,要专业设备调试很多参数,这个放大不像音频哪样的,

网友:
楼主,直接换SI4432或者SI4463吧
怎么还是这么执迷不悟啊
如果一定要加PA,这个频段没有现成的芯片可用,得用三极管来搭了

网友:
不知道能不能买到

网友:
推荐买成品,应该有那种带PA的,另433M的天线还是很小的,比比短波的天线,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键点在你的信号传输线路和天线,信号在功放那是有的,但传到天线那就没了,或者阻抗不匹配被反射回去了 ...

实不相瞒我几个月前自己动手做过无线PA,用板子焊接的,不用说也不好使,后来我做了PCB,也是不行,不能正常通讯不说,数据时有时无,关键功放芯片还老烧,我用的是外接天线就是sm头外接天线,用的功放是UDF           SMD-4                   SMD        2SK3079A,这种芯片外围器件不多都紧挨着905,我这里用的功率不高就1W--3W就好了,PCB板上我都铺铜来了,还在PA下面增加了散热地,但是无线信号就是不能通过PA到达天线,而且因为我这里有些原因我只能用905模块,所以才想用功放的

网友D:
出钱买模块,或者买方案
433M,几W的功率还是“很好”解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出钱买模块,或者买方案
433M,几W的功率还是“很好”解决的

我到时更想自己做出来,顺便学习一下,填补我无线知识的空白,我以前自己做过很多次都失败了,我得找到原因,光花钱没用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到时更想自己做出来,顺便学习一下,填补我无线知识的空白,我以前自己做过很多次都失败了,我得找到原 ...

曾经租仪器 1万多RMB/月都要租,你这1毛不拔 ,且基础又不怎么样,削什么 ?削萝卜那么简单就好了

网友D:
还告诉你 2SK3079A 你用烙铁随便焊接的么?恐怕还没上电就已经坏了 信不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告诉你 2SK3079A 你用烙铁随便焊接的么?恐怕还没上电就已经坏了 信不

我自己焊接过还用贴片机焊接过,都不好使,有些数据数据时有时无有些根本不能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实不相瞒我几个月前自己动手做过无线PA,用板子焊接的,不用说也不好使,后来我做了PCB,也是不行,不能 ...

通过你的描述,我觉得2SK3079A你根本用不起来,先不说电路原理设计,PCB的设计就不是一个普通工程师能搞定的,而且你还没有相关的设备。

射频信号,已经不能按低速数字信号或低频的横扫信号理解了,射频信号全是表面传输,而且电路板的分布参数对电路影响很大,比如用什么材质的PCB板,铜厚多少,传输线的阻抗是多少,有没有阻焊层,铜表面是怎么处理的,都需要计算并且后期调整的,同一批出来的每一块板,分布参数都不一样,调整用的电容电阻电感也都不一样,没有设备,如何调整?

nRF905是平衡输出,2SK3079A是个MOS管,nRF905和PA之间的Balun是怎么设计的?Balun的知识就够你学一段时间的,建议你没有射频基础,还是买成品吧,没几万块钱,自己搞不定。

网友:
玩高频,就算你有仪器也得10年以上的功夫才能弄个初级水平!这初级水平也不容易达到!!

网友E:
如果要把射频电路调好,测试设备非常重要。如果只是能工作,那参考一下芯片推荐电路,应该没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要把射频电路调好,测试设备非常重要。如果只是能工作,那参考一下芯片推荐电路,应该没什么问题。 ...

我按照芯片推荐的电子做个,不能通讯,都上的大师说的很在理

网友:
不知道说什么好了,哈
王工说的没错,这个的门槛不仅仅是技术,还有仪器
拔出几根毛,应该会有闲着的人帮你做个电路+天线的方案的

楼主(2014-05-13):
引用 网友B:
买个成品吧,距离的远近,功率不是最重要的,关键是天线

你好,我看了一种无线芯片CC2420的板载天线画法,我给你个简l略图,但是不明白,什么原理,我知道电路有天线效应,是不是任意形状都行,会不会影响无线带宽?走线的长度影响通讯距离是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好,我看了一种无线芯片CC2420的板载天线画法,我给你个简l略图,但是不明白,什么原理,我知道电路有 ...

就根据你这个图 可以肯定 你很难做出来 至少短时间是不可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就根据你这个图 可以肯定 你很难做出来 至少短时间是不可能的

能请教一下原因吗,这是我从一个成品的电路板上抄下来的

网友:
尺寸精确,板材一样就可行

网友:
楼主瞎折腾,去买距离更远的模块就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我看了一种无线芯片CC2420的板载天线画法,我给你个简l略图,但是不明白,什么原理,我知道电路有 ...

你这个是Balun,不是天线。
RF要完全照抄官方设计,包括尺寸,工艺和材料。如果自己设计,需要最基本的仪器。

网友:
学习了,以前不知道天高地厚,还做了一个2.4G的板子
呵呵,还有一楼的头像好熟悉

网友:
楼主就去抄别人的图,研究形状,连ADS仿真都不需要,就凭心算就能确定匹配电路,真是高手。

网友:
测试你的灵敏度,做到IC的极限。
天天加功放,电磁环境已非常差了。
我们的无委也是一个不作为的单位。就知道收钱。没收到举报就不查处。
MH370的黑匣子信号被干扰。习主席上台了,这帮随意加功放的个人和企业小心啰。

网友(2014-06-19):
这个距离要看用的是多高的速率,1M的时候估计就是这个距离了。如果是2400bps 的话就得从天线或者匹配电路下手。

网友(2014-08-28):
引用 楼主:
我自己焊接过还用贴片机焊接过,都不好使,有些数据数据时有时无有些根本不能用 ...

第一,如果电路结构没有大问题,PCB布线也没有大问题。
第二,有频谱分析仪
满足以上两个条件,调试一个能正常工作的PA难度不是很大。

网友:
因为在pad上,看不见过去原理图。记得有这么几个芯片。adf4772  sqf*.这两个输出功率在20dbm.左右。rqa0002,rqa0005输出在36dbm,和30dbm.

网友F:
天线,和功率都很重要。

网友:
400M,主要靠直射波。周围如果有障碍物。不要希望无盲区覆盖。400M的频段,通信可靠要通过基站。或者中转台来解决。

网友:
如果不讲究功放的效率,目标仅仅是想把功率放大,能做四五百米通信。难度不那么大。前两个月做了个5W左右的470M的功放,目的测试通信距离。其实我就用一台频谱和万用表简单的调试了下,功放的效率、功放的输出阻抗、天线的匹配什么的都没有调试。直接通电发射,也没出什么问题,通信10公里。这只是玩玩,如果想做个专业的功放,不仅仅是功率到了就行了,还有很多参数需要达标。需要扎实的功底。靠积累。楼主如果只是做个几百米的通信用不上大功率的功放。

网友:
现在TI  、 SLICON LAB 、 笙科 都有出50mW的射频芯片,空旷通信四五百米非常容易,不用另外加功放。如果楼主不想换射频芯片,几个大的半导体厂家都有推出射频功放管,找个20dbm~23dbm的功放管装上就行。

网友:
X宝上有很多啊,选一个呗

网友G(2014-11-30):
引用 网友B:
传输线,阻抗匹配,天线增益,天线极化方向,天线发射角,驻波比,信噪比。没设备还是别折腾了,买个成品 ...

公司也在做这个,为了这个天线(PCB)做了1调板一个月,中间打板三次。最后每一次新回来的板都 要重新微调。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天线,和功率都很重要。

功率对无线距离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天线的功能您能详细说一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G:
公司也在做这个,为了这个天线(PCB)做了1调板一个月,中间打板三次。最后每一次新回来的板都 要重新微 ...

肯定是需要重新调的,还是用成品模块更简单些。

网友:
楼主买成品吧

网友(2015-02-25):
RF是需要长时间积累的!!!

网友:
RD07MV or 2sk3476

网友:
这都快一年了,楼主来分享一下学习心得吧。

网友H:
我最近新购入了一台KC-901H的表。就是为了项目实施过程中检测各个环节的匹配情况。传输线,接头,天线驻波比,线损等等的。

网友:
首先你要确定发射端的匹配做好了,端口输出到天线输出的衰减很小很小。
接收端的干扰,灵敏度也都没有问题。两者的中心频点和带宽都一致。
只有确定你的收发都调整到最佳了,距离还是不够的话。
可以考虑降低编码速率,可以有效提高距离。
还不够再考虑增加发射功率。
民用短距离无线产品的功率是有国标限制的,一味的增加AP不是最佳方案。

网友I:
引用 网友H:
我最近新购入了一台KC-901H的表。就是为了项目实施过程中检测各个环节的匹配情况。传输线,接头,天线驻波 ...

好东西,但是还是没有矢网精确。

无奈矢网太贵了,目前只能到处蹭着用。

网友:
引用 网友I:
好东西,但是还是没有矢网精确。

无奈矢网太贵了,目前只能到处蹭着用。 ...

901S正在开发中,但是肯定会跳几次票。所以我就先搞一个901H用了。真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