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LAB X IDE的stopwatch问题

楼主(2014-03-18):
请问MPLAB X IDE 进行软件模拟仿真时如何将Stopwatch初值清零?
我在实际使用中遇到的情况是有时可以将初值清零,有时不能清零,保持上一次的值。不知道具体哪里影响着,我希望每次都能清零初值。

网友:
复位应该就可以了吧

楼主:
我在实际使用中说不定哪次点复位按钮可以将初值清零,但是也有好几次不能清零,而是保持上一次的值,我希望每次都能清零初值。

楼主:
明白了,虽然值不能直接清零,但是实际点全速运行设置断点时,计记录中间运行的一段时间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