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四周电调MOS管选型问题

楼主(2014-03-18):
大家选电调MOS管有没有用分立MOS管的,我看网上分立的MOS管比贴片的要便宜一些,如果做电路板的话还可以把电路板做的更小。打算用6个IRF3205做电调,用分立的,不知道怎样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分立MOS管?是什么意思?

楼主:
我说的有歧义,  就是不是贴片的MOS管 ,如下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说的有歧义,  就是不是贴片的MOS管 ,如下图

贴片的不是更好吗,用驱动IC的话,感觉这个选择没特殊讲究吧~

楼主:
哦,再请教一下,大家做无刷电调,如果要做到30A都用什么MOS管?

楼主:
http://detail.tmall.com/item.htm ... f30054f0b03e0687a05 这个网页里的IRF3205是真的吗?  这种类型的MOS管真假怎样区别的?能否有大神来解答下?

网友A:
IRFP4468,这款估计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IRFP4468,这款估计可以

这个好贵,参数好耀眼。不过已经买IFR3205了

网友:
A03402可以吗

网友:
MT3205不知道谁有用过

网友B:
#在这里快速回复#IRF3205有贴片的吗  都是插脚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这里快速回复#IRF3205有贴片的吗  都是插脚的吧

IRF3205S是贴片,但比直插的贵

网友:
引用 楼主:
IRF3205S是贴片,但比直插的贵

市场上用直插的多点吧

网友(2014-11-25):
楼主有没QQ号啊,交流下

网友:
现在打磨的太多了

网友(2016-08-13):
成品电调都是贴片封装的,因为电调需要考虑体积和重量,贴片封装可以多个MOS管公用一个大散热器,另外成品电调是多个管一组并联的,一般至少是6x2=12个,有的大电调会有风扇散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