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指导雾化片

楼主(2014-03-18):
现在目前的方案是用1T的单片机 晶振11.0592 用单片机定时器中断给雾化片频率 然后用光耦来隔离来提供电流 还是用三极管,能否给点意见大概哪种可行周末要去尝试一下

网友A:
雾化片谐振频率很高MHz。单片机定时器中断给雾化片频???用硬件振荡器比较好吧!单片机控制开关,定时,保护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雾化片谐振频率很高MHz。单片机定时器中断给雾化片频???用硬件振荡器比较好吧!单片机控制开关,定时, ...

我用的是微控雾化片在158khz

网友(2015-03-23):
用三极管会便宜些吧

网友:
模拟电路振荡驱动压电片,超声波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