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D 采样周期和计算控制周期,过冲问题

楼主(2014-03-18):
PID 液压控制 我的传感器采样周期在200ms左右

问题1:PID计算控制输出周期一般是多少呢?
问题2:我的应用控制可以慢一下,但是不能过冲,发现一般PID都是过冲,振荡缓和下来的,那么我用较慢的调节速度容易实现不过冲吗?
           还是要求不过冲,根本就不能用PID呢?
           如果用PI调节,是不是对不过冲有好处呢?

谢谢大家!

网友:
问题1:先定PID参数,再求闭环控制系统的本振频率,根据本振频率确定需要的带宽,采样和控制输出的频率一般取6~25倍的系统带宽。
问题2:我的应用控制可以慢一下?《《==慢是什么情况?
但是不能过冲,发现一般PID都是过冲,振荡缓和下来的《《==把Kp往小整,让系统过阻尼或临界阻尼就不会过冲了,但响应速度会大打折扣。
那么我用较慢的调节速度容易实现不过冲吗?《《==说说你的输入参考信号是怎样的?
           还是要求不过冲,根本就不能用PID呢?《《==大部分情况下PI足以

网友:
无法避免,超调只能减小不能杜绝。有条件应该先仿真,再硬件测试。顺便问一下,你的液压用在什么地方?

楼主(2014-07-26):
是气压,给一个容器加压,稳压。

网友:
PID其实是个很笼统的问题

网友:
需要努力学习技方面啊,PID我们主要还是用来控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