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 如何下载ke02程序 ??(已解决)

楼主(2014-03-18):
我的keil 版本是 是5.1
我安装了一个ke02 的 库,但是始终下载补了 是什么原因呢 有这块地教程吗

楼主:
我用的是官方的Demo板

楼主:
  device中能找到 但是后面却找不到他

楼主:
好了 能了一晚上 我重新下载了安装了 p&E fslkinetisdriversv118 就好了  keil 使用真麻烦

网友:
确实是这样,OpenSDA要与Keil结合的话,确实是需要安装补丁的。FRDM-KE02 Sample Code Guide for KEIL MDK中就有介绍的。

网友:
自己做的时候用JLINK,OPENSDA不是大家都能玩得起的,呵呵!

网友A(2014-09-05):
引用 楼主:
好了 能了一晚上 我重新下载了安装了 p&E fslkinetisdriversv118 就好了  keil 使用真麻烦 ...

同样,楼主的 p&E fslkinetisdriversv118在哪里下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样,楼主的 p&E fslkinetisdriversv118在哪里下载?

试试这个 :        需要安装P&E OpenSDA驱动,可通过www.pemicro.com/opensda链接下载。

网友:
引用 楼主:
试试这个 :        需要安装P&E OpenSDA驱动,可通过www.pemicro.com/opensda链接下载。

恩,我的问题已解决啦!
谢啦!

网友:
求楼上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