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EEPROM的数据问题,我用AVR的那个PN编辑EEPROM的文件

楼主(2014-03-19):
产生的.EEP文件用来写STC的51,问题是上个本本安装的GCC的编译产生的EEP文件里面的变量的排列是正常的,这次的新本安装的确实反着的,感觉是从最后一个定义的EEP的变量开始的
就是说上次安装的是.C文件中的第一个变量被安排在.EEP文件的第一个自己,向后推,而这次安装的则是最后一个变量被安排在第一个字节,这样看起来非常麻烦,我知道在GCC中无所谓,程序中的读写会自动被安排,可是我要在KEIL中使用这个文件,就不行了,哪位大侠给指点一下这是怎么回事?

楼主:
另外一个问题,用KEIL是否可以产生相应的EEPROM文件?

楼主:
解决了,哈哈,刚才在百度搜“在keil中生成EEPROM编辑文件”居然有答案
新建一个工程,然后在.C文件中只加入一个含有CODE关键字的数组,不要任何其他文件,直接编译生成一个HEX,结果就是想要的那个文件了
如此也还算方便,PN可以暂时下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