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7+ip101Gr 调试老是卡在初始化的连接不成功,谁帮我看一下

楼主(2014-03-19):
用stm32107+ip101gr,工程里边不定义ip101,可在金牛板上107+DP83848 跑起来,说明RMII配置是没问题,看101pdf,寄存器地址跟DP83848 寄存器地址刚好加1,函数uint32_t ETH_Init(ETH_InitTypeDef* ETH_InitStruct, uint16_t PHYAddress)
里边有我单步跟踪101寄存器的上电后默认值。比如Control Register  手册写地址是0,再调用函数时地址写1
例: test=ETH_ReadPHYRegister(PHYAddress,1);  读到的值是0x3100,与手册一致,
这样就得把
#define PHY_BCR                          0       /*!< Tranceiver Basic Control Register */
#define PHY_BSR                         1         /*!< Tranceiver Basic Status Register */
改为
#define PHY_BCR                          1         /*!< Tranceiver Basic Control Register */
#define PHY_BSR                         2          /*!< Tranceiver Basic Status Register */
现在问题是程序执行到函数uint32_t ETH_Init(ETH_InitTypeDef* ETH_InitStruct, uint16_t PHYAddress)里边的

if(ETH_InitStruct->ETH_AutoNegotiation != ETH_AutoNegotiation_Disable)
  {
    /* We wait for linked satus... */
    do
    {
      timeout++;
    } while (!(ETH_ReadPHYRegister(PHYAddress, PHY_BSR) & PHY_Linked_Status) && (timeout < PHY_READ_TO));
    /* Return ERROR in case of timeout */
    if(timeout == PHY_READ_TO)
    {
      return ETH_ERROR;
    }
就挂了,老是timeout! 谁帮我分析一下    附件一个是工程,一个是资料。
以前调试ip101af不需要怎么改,这次不知为何。硬件没问题。现在都是软件问题。

101grd的19也那个Page Control Register不知干什么用,唉看得晕死了

网友A:
这段用于读取PHY的当前连接状态。
不同的PHY当然得是不同的寄存器。

其实最好是像RT-Thread中那样支持PHY中断。
所以初始化时不必等待网线连接好。
待网线插上后再根据连接速率配置EMAC。

IP101G读取状态主要是BMSR和MCSR,都在Page0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段用于读取PHY的当前连接状态。
不同的PHY当然得是不同的寄存器。

你有ip101gr的配置mac代码没?能不能提供给我参考一下,我现在寄存器地址没错,读Status Register老师link 失败。这段代码一定要插网线?,我现在是插网线也不行!

网友:
网线插了没?

楼主:
插了,唉,无从下手

楼主:
调通了,新版的101gr要在uint32_t ETH_Init(ETH_InitTypeDef* ETH_InitStruct, uint16_t PHYAddress)里边的
/* Delay to assure PHY reset */
  _eth_delay_(PHY_ResetDelay);
这句后加  ETH_WritePHYRegister(PHYAddress, 20, 0);

网友(2014-05-08):
十分强悍,我也玩过

网友(2015-01-15):
引用 楼主:
调通了,新版的101gr要在uint32_t ETH_Init(ETH_InitTypeDef* ETH_InitStruct, uint16_t PHYAddress)里边的 ...

楼主  加这句的意思就是将IP101GR  恢复到普通寄存器模式上!  是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