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MP四旋翼不能起飞问题

楼主(2014-03-19):
各位,我APM2.5的飞控,油门推到顶都不能起飞,不是桨推力不够,就是转速不高,有谁知道是可能哪里弄错了么?万分感谢!!

网友A:
说说你的配置 不如怎么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说你的配置 不如怎么分析?

电调油门的配置是1500-2000,次罗盘加速度计都校准过的,3.12的固件,模式是第四个稳定模式,感觉没啥不正常的

网友:
这是你的杆量校准 起飞前第一次你电调校准了吗?遥控器开机油门推到顶 上电看到红绿灯交替闪烁 拔了电池再上电 听到电调滴滴 就放下摇杆  你可以试试  再不行就是你的电机和浆的配置问题了

网友:
螺旋桨装反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