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金属接近开关的问题,两线的那种,输出信号很...

楼主(2014-03-19):
主要表现是当设备上的电动机是用变频器驱动的时候,在开关的输出信号中包含有变频器的载波信号,具体说就是当开关断开时,很干净,但是开关接通时,就不行了,输出不是纯净的低电平,而是占空比不断变化的,示波器比较难稳定触发的那种,吧示波器暂停,可以看到信号的频率刚好是变频器的载波频率,把载波频率从4K调至8K,这个信号的频率也同步变化,并且变的更严重。
有没有什么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因为单片机得到的电机转速信号根本就不对啊。

网友:
用屏蔽线试试

网友:
用好点的带屏蔽线的金属接近开关,接地做好点试下,也可以用软件做屏蔽,读出变频器的频率后滤掉它.

网友:
如果你那边变频器干扰确实比较厉害的话,建议换一个厂家的两线制开关,或者换成三线制,三线制会比两线制的抗干扰强。
一般来说开关都需要做抗干扰的实验的,不知道你买的是怎么样的。

楼主:
我做实验用的叫做正气牌的,12元一只的,实验室的接线长度是1.5米,变频器连接电机的线长度也是1.5米,线是捆绑的。
可是问题是我只提供线路板,接近开关是用户自己买的,而且线的长度是16米,所以他们只愿意用两线制的,因为便宜啊,同样用屏蔽线更是奢望啊!分开走线似乎也不太可能了。不过我在实验室的测试结果,只要外壳不和电机外壳接触,干扰就轻了很多,基本上可以忽略了。
我试过在线路板这头接电容,没有任何效果。
看来只能软件想办法了,我知道有人为了避免这样的干扰,把载波频率调到1.0K的,有的能解决问题,有的还是不行,和电机的质量有关系吧可能。

网友:
这种情况 应该换三线的 两线的漏电流太大

楼主:
回楼上,三线的用户要多用一根线,他不愿意啊。2芯和3芯的线,差不少钱呢
还有,问题是出在导通的时候,不是关断的时候,漏电流没有影响,通过光耦初级的并联电阻,直接过滤了。

网友(2014-09-14):
问题解决了吗?改用好的接近开关就应该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