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S5490测量电能的疑惑!

楼主(2014-03-19):
最近用CS5490测量,电压,电流和功率,我已经成功测出了各个寄存器的值,但是不知道具体怎么转换成实际的值,没有校准!!有大神用过这个片子么?求帮忙!这个片子和CS5460差不多!!

网友A:
没有标准源就不用玩这东西了,没什么意义啊,反正就是一个比便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标准源就不用玩这东西了,没什么意义啊,反正就是一个比便值。

我的要求不高,只要能测个大概就行,就是现在已经测出来了寄存器里面的值,但是不知道具体怎么来计算得到实际的值!

网友B:
买个三相电子式多功能电能表,应付一下,应该能满足你的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个三相电子式多功能电能表,应付一下,应该能满足你的要求。

大哥,这样干肯定是不行的哟!!我为的不是应付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要求不高,只要能测个大概就行,就是现在已经测出来了寄存器里面的值,但是不知道具体怎么来计算得到 ...

以前用过AD测电流电压没,那个怎么换算,这个是相同的原理了;没做过,那就找本AD的书看看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哥,这样干肯定是不行的哟!!我为的不是应付啊!

“我的要求不高,只要能测个大概就行”
是你说的不?
兄弟啊,要求高就买个三相标准源,要求不高,就用个电子式多功能电能表,难道还有好办法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用过AD测电流电压没,那个怎么换算,这个是相同的原理了;没做过,那就找本AD的书看看了。 ...

这个!!没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要求不高,只要能测个大概就行”
是你说的不?
兄弟啊,要求高就买个三相标准源,要求不高,就用个 ...

我的意思是不用其他表测的哟,而是自己用芯片,自己写程序哟!

网友(2014-06-03):
有没有关于串口这部分的配置,求指导

网友:
乘个系数。

楼主:
大神,那个系数是怎么得来的呢?

网友(2014-08-25):
引用 网友A:
以前用过AD测电流电压没,那个怎么换算,这个是相同的原理了;没做过,那就找本AD的书看看了。 ...

请问有没有测量交流有效值电压的芯片  稳定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前用过AD测电流电压没,那个怎么换算,这个是相同的原理了;没做过,那就找本AD的书看看了。 ...

STPM01这个芯片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