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见度仪的相敏检波电路求助

楼主(2014-03-19):
正在研发一款能见度仪,信号经过放大滤波以后等到如下的波形

现在要对这个波形进行相敏检波(即得到电路的峰峰值-幅值用来给单片机进行ad转换),现在所用的相敏检波电路如下

目前的状态是电路最后无任何输出,哪位大虾做过这方面的应用请指点一下,目的就是获得上下波峰间的幅值

网友A:
做减法是什么意思? 直接交流耦合放大不久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减法是什么意思? 直接交流耦合放大不久OK了?

交流耦合放大?有具体的交流耦合放大电路还是有现成的交流耦合放大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做减法是什么意思? 直接交流耦合放大不久OK了?

这里差分放大器用于全波整流,输入接收信号应该是一半正,另一半负电压.(不能全正或全负电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里差分放大器用于全波整流,输入接收信号应该是一半正,另一半负电压.(不能全正或全负电压) ...

有道理。
如果是这样,楼主应该测一下同步信号是否正常,以及各级的输出。
OP177的输出应该是输入频率的2倍,幅值减半。最后输出应该看不到交流成分了,大概0.6V的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里差分放大器用于全波整流,输入接收信号应该是一半正,另一半负电压.(不能全正或全负电压) ...

接收信号就是示波器的那种波形,现在想用相敏检波得到它的直流分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道理。
如果是这样,楼主应该测一下同步信号是否正常,以及各级的输出。
OP177的输出应该是输入频率的2 ...

如果接收信号是2.5KHZ,那么同步信号的频率应该是多少?

网友C:
相敏检波不行的话就峰值检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相敏检波不行的话就峰值检波。

有具体的方案可以提供吗?

网友D:
发射信号也是2.5K的三角波?

网友:
LZ。后面应该加巴特沃斯滤波器,利用其最大平坦度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有具体的方案可以提供吗?

有的。 我找下给你。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的。 我找下给你。

你可以百度下,很多的,我就不给你找了,很简单的,你如果是测峰值的话,小信号,简单的放大些,ad就可以采了。

网友: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63221-1-1.html 看看这个    可以用的电路。有问题及时交流。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发射信号也是2.5K的三角波?

发射信号是2.5K的方波

网友(2015-03-11):
楼主 能见度项目做的怎么样了,新人同做类似项目,求助。

网友(2015-04-26):
是到哪里没有输出了呢?

网友(2016-05-30):
LZ 最近公司也开始做小的 能见度仪 能提供一点资料不? 不完全了解它的工作原理 !

网友:
能见度做的怎么样了。我也在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