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轴飞行器 操纵性能 问题

楼主(2014-03-19):
真的要疯了,调了好天,这个四轴的 操纵性能 一直没能得到改善,一发生角度变化 就在那里摇摆着 ,神啊!请能给我个提示吧,改什么调啊.......

网友A:
先调水平平衡,然后操纵的话直接改某一个(横滚、俯仰或偏航)角的目标角度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调水平平衡,然后操纵的话直接改某一个(横滚、俯仰或偏航)角的目标角度就行了~ ...

我明白,它确实可以向一个方向走了,但是需要平稳的时候不能稳下来,继续等神人回复....

楼主:
自己挺一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明白,它确实可以向一个方向走了,但是需要平稳的时候不能稳下来,继续等神人回复.... ...

我现在也在调四轴。有个问题想请教下你,我先说下我四轴的硬件情况:我板上的MPU6050传感器跟四个电机是成X型的,叶桨是一对正一对反,成交叉方向接,正叶桨的电机是顺时针转,反叶桨的电机的电机是逆时针转,软件我是参考是匿名四轴的,现在我是不明白这个代码怎么跟这几个电机相对应起来
                moto1 = Rc_Get.THROTTLE - 1000 - PID_ROL.OUT - PID_PIT.OUT + PID_YAW.OUT;
                moto2 = Rc_Get.THROTTLE - 1000 + PID_ROL.OUT - PID_PIT.OUT - PID_YAW.OUT;
                moto3 = Rc_Get.THROTTLE - 1000 + PID_ROL.OUT + PID_PIT.OUT + PID_YAW.OUT;
                moto4 = Rc_Get.THROTTLE - 1000 - PID_ROL.OUT + PID_PIT.OUT - PID_YAW.OUT;

网友B:
我设置了这个Rc_Get.THROTTLE值的油门,但四个电机总是不能平衡,摇摆不定的,都不知怎么下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设置了这个Rc_Get.THROTTLE值的油门,但四个电机总是不能平衡,摇摆不定的,都不知怎么下手了 ...

可以尝试使用陀螺仪数据 和 欧拉角 一起调PID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现在也在调四轴。有个问题想请教下你,我先说下我四轴的硬件情况:我板上的MPU6050传感器跟四个电机是 ...

这个与陀螺仪的焊接有关,你先这样子试着,用手拿着四轴飞机起飞,强制像一个方向偏一个小方向,如果有反向力的话,就说明你得到的角度方向是对的!看你这个问题,应该是刚刚搞这个四轴吧!这还得你自己多看看MPU6050资料!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与陀螺仪的焊接有关,你先这样子试着,用手拿着四轴飞机起飞,强制像一个方向偏一个小方向,如果有反 ...

嗯!是刚玩这个的,现在已经确定电机的方向了,我是一个个电机这样试,电机向下时力变大,向上时力变小。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与陀螺仪的焊接有关,你先这样子试着,用手拿着四轴飞机起飞,强制像一个方向偏一个小方向,如果有反 ...

现在是先调四轴的平衡性,是先调节Rool的PID参数先,还是先Pitch的参数先??  电机总是在摇摆不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是先调四轴的平衡性,是先调节Rool的PID参数先,还是先Pitch的参数先??  电机总是在摇摆不定 ...

建议你看“ 浅谈四轴PID调试心得  ” 这个帖子 蛮不错的 ,说得也很清楚!

楼主:
自己再挺一次,感觉这个是不是PID的问题 ,是不是有可能是角度算法的问题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自己再挺一次,感觉这个是不是PID的问题 ,是不是有可能是角度算法的问题呢?? ...

我也刚玩四轴,用MWC的飞控,看网上人家用默认参数就可以飞很好,我的就不行。现在一飞起来就很快向一侧侧飞,不知道怎么调。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刚玩四轴,用MWC的飞控,看网上人家用默认参数就可以飞很好,我的就不行。现在一飞起来就很快向一侧 ...

加大D 试试看

网友C:
是不是调大P和D,减小I(甚至到0)?遥控器油门曲线调整有木有用?

网友D:
强烈建议串级pid,稳定性和操纵性兼备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调大P和D,减小I(甚至到0)?遥控器油门曲线调整有木有用?

是的,我发现四轴的,I先为零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强烈建议串级pid,稳定性和操纵性兼备

四轴飞行器 什么用串级PID呢,能否指点一二?

网友:
引用 楼主:
四轴飞行器 什么用串级PID呢,能否指点一二?

同问串几PID

网友:
引用 楼主:
四轴飞行器 什么用串级PID呢,能否指点一二?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68362-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