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十字模式,和X模式搞混了,画PCB时MPU6050的放置问题

楼主(2014-03-19):
请问各位达人,十字模式和X模式的硬件区别在哪啊?我想做一块飞控板,我看MPU6050是有方向的,那么这个芯片的放置是不是不能随意了?这个难道就决定了我做出来的是X模式,还是+模式,或者什么模式都不是吗?

楼主:
左图跟右图哪个是   十字模式,那个是X模式啊

网友:
手机是安卓的吗?如果是,下载个Z-DEVICETEST。在里边把GYRO和加速度计玩一玩几个轴你就明白了。

网友A:
去看一看四元数吧,换算很简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看一看四元数吧,换算很简单的

那就是MPU6050可以在PCB上随便放置?无方向性吗?  不合适的放置,会不会导致软件换算复杂性啊

网友B:
是有方向性的。当然也可以程序上矫正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有方向性的。当然也可以程序上矫正

在设计时是不是习惯上将X轴的方向或者Y轴的正方向定义为四轴飞行的正方向呢?

楼主:
这个做X模式比较适合,另一个比较适合做十字模式飞行,对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做X模式比较适合,另一个比较适合做十字模式飞行,对吗?

你去看下四轴怎么飞的,你就知道为什么这么放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做X模式比较适合,另一个比较适合做十字模式飞行,对吗?

楼上画的图是对的,一般是将6050的Y轴方向作为四轴飞行器的飞行正方向。个人理解这样做的好处就是在描述俯仰与横滚的时候比较方便,一般将绕机体x轴方向旋转称为横滚,Y轴旋转称为俯仰。飞行飞行方向为沿x轴正方向。

网友:
有个帖子详细介绍了方向的正反和程序的符号问题,你搜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上画的图是对的,一般是将6050的Y轴方向作为四轴飞行器的飞行正方向。个人理解这样做的好处就是在描述 ...

您说的是这个意思把?
最后一句是不是口误啊,“飞行飞行方向为沿x轴正方向。”,前面不是说的“一般是将6050的Y轴方向作为四轴飞行器的飞行正方向”

网友B:
引用 楼主:
您说的是这个意思把?
最后一句是不是口误啊,“飞行飞行方向为沿x轴正方向。”,前面不是说的“一般是 ...

确实是口误了,飞行方向就是y轴方向,要保持机体坐标系和6050坐标系方向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确实是口误了,飞行方向就是y轴方向,要保持机体坐标系和6050坐标系方向一致。 ...

太感谢了

网友:
呵呵,一起学习吧。其实最终看了文献资料之后你就会发现,可以不用纠结这个问题的。因为可以有不同的方式来定义俯仰、横滚所绕的轴。只要最终保持机体坐标系和6050坐标系一致。随便x轴朝哪都行,就是旋转公式和程序不同罢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上画的图是对的,一般是将6050的Y轴方向作为四轴飞行器的飞行正方向。个人理解这样做的好处就是在描述 ...

到底是沿X轴还是Y轴正方向啊?麻烦说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到底是沿X轴还是Y轴正方向啊?麻烦说清楚

没什么要求,想x方向就x方向,想y方向就方向

网友:
只要理解了坐标变换的规律,想x方向就x方向,想y方向就方向,一切都可以在程序里补偿回来。

网友:
更正12楼说法“楼上画的图是对的,一般是将6050的Y轴方向作为四轴飞行器的飞行正方向。个人理解这样做的好处就是在描述俯仰与横滚的时候比较方便,一般将绕机体x轴方向旋转称为横滚,Y轴旋转称为俯仰。飞行飞行方向为沿x轴正方向。”

楼上画的图是对的,一般是将6050的Y轴方向作为四轴飞行器的飞行正方向。个人理解这样做的好处就是在描述俯仰与横滚的时候比较方便,一般将绕机体x轴方向旋转称为横滚,Y轴旋转称为俯仰。飞行飞行方向为沿x轴正方向。在该说法下,6050的坐标系将与飞行器坐标系相差90度,造成在进行姿态更新时要对变换矩阵进行调整。

另外一种常见说法是,保持机体坐标系和6050坐标系完全重合,这样则飞行前进方向可定为6050的y轴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