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ULN2003驱动的干扰问题

楼主(2014-03-19):
为什么我用示波器观察51板模块的ULN2003波形稳定方波   为什么把ULN2003另外自己弄一块模块干扰就这么大 步进电机的转动不怎么顺畅  有高手指点的吗

网友:
是不是差几个电容?仔细对比一下

网友A:
问题没描述清楚,大功率器件和单片机最好隔离开来,

网友:
用来做阀的调节?
推12V小电流的步进电机应该无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题没描述清楚,大功率器件和单片机最好隔离开来,

我自己用51板配套的ULN2003驱动可以稳定输出方波,但是自己做了一块ULN2003的驱动  无电阻电容  为什么输出波形有 干扰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自己用51板配套的ULN2003驱动可以稳定输出方波,但是自己做了一块ULN2003的驱动  无电阻电容  为什么输 ...

ULN2003能承载大电流但是它不能滤掉电机线圈产生的干扰波,所以那个电容不能去掉,而且那个和电机并联的电容还有灭弧的作用